15CrNi6是什么牌号?与40Cr可以互换吗?

楼主(2009-03-03):
请教:
15CrNi6是什么牌号?与40Cr可以互换吗?
有一个轴以前用的是15CrNi6,大约是外国同事用的。国产时我换成了40Cr。
另一个老外不知道15CrNi6是什么牌号,我也查不到。

还请各位大侠支招。

网友:
15CrNi6
C  0.12-0.17, Si 0.15-0.40, Mn 0.40-0.60, Cr 1.40-1.70, Ni1.4-1.7, P<0.035, S<0.035

和40Cr差得比较远,国内似乎没有类似的牌号

楼主:
谢谢鼎盛春秋

两个材料的抗拉强度差不多是不是就可以了?
不知道15CrNi6常用来做什么零件呢?

网友:
这个要说类似应该是和20CrNiMo等更接近一些,从合金成分上看应该是适用于对零件芯部要求韧性很好的那种零件.单从抗拉强度理解可能会有些问题.当然这种不同一时半会儿是看不过来得,但零件用个一段时间一定会发现差异的.

网友:
这两个钢不是同类型的钢,在大多数情况下,应当是不能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