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扇形铸件,材质高锰钢,不同方向收缩不一样

楼主(2009-03-03):
我见到了人家制定的高锰钢产品工艺,采用的是木模粘土砂造型,为什么它弧长方向和半径方向所放的收缩不一样啊
求助

网友:
你说的那个扇形块怎么还是制动板啊? 制动板这东西不好铸造,

高锰钢本身就是个难玩的东西,从链板到运输机的件都不好玩,高锰钢的收缩有一定的经验成分,和零件的大小还有关系,人家的数据你可能还用不了,尤其是这种弧形板,你用他的数据,成品的边、角你都控制不了,

楼主:
不是制动板,是球磨机内隔仓板啊,中间有孔

网友:
原来是球磨机里面的板,那东西比制动板还不好玩,河南有一批厂子搞那东西,一个厂一个样,都有一套各自的东西,

楼主:
我现在准备把它改为中碳多元合金钢的,来试一下,看看效果行不行,而且和厂家也联系好了

网友(2009-06-10):
我倒是采购过几批隔仓板,基本符合图纸要求。关键要看厂方的工艺水平是否过关

网友(2009-12-30):
都是内行,。,,,,,,,,,,,,,

网友(2011-02-14):
学习,坐个沙发!准备采购铸钢件!尤其是锰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