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如何保存配置?

楼主(2009-03-03):
我现在sw打开后,总是要手工操作隐藏基准面,不显示网格线,不知道如何保存设置。
求教各位高手了,或者有方便实用的配置文件上传个(sw07)。
谢谢!

网友A:
首先,打开一个新文件,打开:工具-选项,然后根据你所喜欢的风格进行配置。
配置完成后另存为模板文件(零件模板为.prtdot,装配体模板为.asmdot,工程图模板为.drwdot)。
最后,再打开:工具-选项里的系统选项,在默认模板页中,指定你新建的模板文件路径。
这样以后你再新建文件时,就会是你所配置的模式了。

网友:
re

引用 网友A:
首先,打开一个新文件,打开:工具-选项,然后根据你所喜欢的风格进行配置。
配置完成后另存为模板文件(零件模板为.prtdot,装配体模板为.asmdot,工程图模板为.drwdot)。
最后,再打开:工具-选项里的系统选项, ...

配张图,很简单的

网友:
呵呵  自己设置好了就可以了啊

楼主:
3q

谢谢各位,当时用06的时候默认配置还不错,07的时候就有点乱了。

网友:
对,只有用自己的模板才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