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能把实体图插到word吗?

楼主(2009-03-03):
请问pro/e能把实体图保存为图片格式或者插到word吗?谢谢!

网友:
三个字:不可以

楼主:
呵呵,阿亚,又是你来回答我,谢谢!

网友:
只能把它保存成图片的形式在放到WORD中,直接是不可以的。

楼主:
谢谢!那怎样才能保存为图片格式呢?是用截图吗?记得以前看过是可以保存为一种图片格式的,但我没保存成功

网友:
文件——保存副本——最下面选择格式为Jpg

楼主:
找不到jpg选项

楼主:
不好意思,太粗心啦,原来拉下去可以找到,谢谢!

网友:
你在另存为或者save a copy里面选择存储格式
图片格式一般为JPG或JPEG的,只要保存为图片格式以后
你就能插入到word里面去了
如果仅仅是想方便快捷的把图弄到word里面,也是有方法的
按键盘上的print screen键,打开小画家,按ctrl+V
然后在截取你想要的画面区域复制粘贴到word就OK啦

网友:
文件——保存副本——最下面选择格式为Jpg,再贴到word

网友(2009-05-08):
太好啦!又学了点东西,谢啦!

网友:
谢谢啊,我现在看到我自己一天一个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