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螺旋转子导程的测量---请教

楼主(2009-03-03):
我公司的转子毛坯是铸造出来的,每批都要检测螺旋槽的导程,由于我们的CMM软件不支持三轴连动,软件是德国人编的,购买要好几万,公司舍不得,现在每测一点都要用人工转动角度,一个转子要测80个点,非常累,也非常笨,不知那位高人可否指点一下,听说有导程检测仪,专检导程,可惜没见过.

网友:
转子测量还是比较麻烦的,我目前接触过的三座标测量转子都是要加配转台的,而且编程也很麻烦,当然成本也很高。
所以我没办法,如果你没有很多预算,我只能帮你排除一个选择了。

网友:
“导程检测仪,专检导程,可惜没见过.”
进口的很贵的,肯定比你买软件贵多了。要不花钱雇人做软件,要不在国内定做一台,告诉精度要求

网友:
“导程检测仪,专检导程,可惜没见过.”
进口的很贵的,肯定比你买软件贵多了。要不花钱雇人做软件,要不在国内定做一台,告诉精度要求
引用 网友A:

呃,也要看买谁的软件,有的软件的确贵了些,而且国内宁愿多花点钱买设备,毕竟算固定资产。其实订做不错,看哪个学校的老师曾经做过类似的专用三坐标。比如天津大学张国雄教授的实验室,你就可以去尝试一下。

网友:
呵呵呵,是专用导程检具,不用找张老师了,还不知道什么精度呢,不是特别高俺也可以用别的办法

网友:
不知道啥精度的,我没具体接触过那个实验室做的东西,不过听师兄说专用三坐标追求的是速度,精度相应的就会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