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减压阀与溢流阀的设定压力

楼主(2009-03-03):
如图所示:
       减压阀的设定压力为10MPa,而溢流阀的设定压力却为22MPa。
       问题是压力经减压阀后就稳定在在了10MPa,溢流阀的压力是否设定过高?

网友:
有几点不很明白呀 1、你为是么用的是减压阀而是溢流阀呢?
2、工作时运动部件冲击惯性大吗?在实际工作条件下你计算过系统的功率吗!

楼主:
这是我们厂从国外引进的系统,所有很多东西我们不会去计算的。通常只会从“为什么参数要设定此值,为什么此处要使用该阀”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网友:
调定值为22MPa的阀是个制动组件,,你可以叫它制动阀,,那部分回路是种很常见的制动回路,,目的是在停止供油时,,使马达由运动状态迅速停止。。个人认为你给出的回路,,调定值太高了,,我认为比系统压力高个2~3MPa就可以了。。。

网友:
设定的压力越高, 制动的扭矩越大 ,也就是制动时间越段, 制动行程越小 。
丹是这原理图中制动没补油的 , 不太好

网友:
制动组件压力不能调的过高,,过高了就不能起到制动的作用了,,
至于补油的问题,,是很简单的,,溢流阀开启的时候,,就补油了,,

网友:
呵呵, 看来我们设计时还是没考虑全 ,还专门加了阀的, 以后多注意点。

你看马达的转矩计算, 就看出来了,转矩在驱动时是动力 在制动时就是阻力了。但是调多高的设定值要根据要求来计算了 。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的高见!

网友:
请注意你的方向阀的中位机能,如果在中位时,两个阀的压力是没有关联的。

网友:
朋友.此处的22MPA的阀,是起平衡制动回路的。可以理解成为安全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