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径、螺纹、齿轮、花键等机械零部件的在线测量---讨论

楼主(2009-03-03):
我有很多检测方法,和手段,各位大侠不要认为我在这吹牛,大家怎么想都可以,只要是这几个方面的,不管您是抱着考我的心态,还是想寻求办法的心态。我都欢迎,因为技术就是用来交流,不是垄断的,欢迎各位提出问题

网友:
我想知道缸盖阀座泄露怎么测

楼主: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孔轴配合的问题,密封性不好导致的泄漏,一般来说主轴部件的径向跳动应低于2mm,端面跳动不大于1.5mm。这些偏差的大小直接决定阀座工作锥面的加工圆度,也就影响到阀座工作时的密封性。因为我没有见到你的工艺图纸,还不能完全的说明你的问题,你可以把你的图纸和要求发上来,咱们讨论一下

网友:
好像2mm太大了。是0.02mm吧。

网友:
请问LZ:
   在只有外径千分尺和测量齿轮M值要求的钢球(技术工艺要求用钢球不用量棒),在没有辅助工具时,如何准确测量M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很多检测方法,和手段,各位大侠不要认为我在这吹牛,大家怎么想都可以,只要是这几个方面的,不管您是抱着考我的心态,还是想寻求办法的心态。我都欢迎,因为技术就是用来交流,不是垄断的,欢迎各位提出问题

你们公司总共就代理德国老那几样东西,你把它都搬出来了,具我所知,你们的手段很受空间和尺寸限制的,轻的小的,你们还可以解决一些,稍大了,那就不好说了,另外你司的东西都是被动测量,这个在线有必要限定一部分.另外,你还得注意学习尺寸度量基本单位和常识,以便为你们公司多出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控制好角度,圆度和锥面对导管孔的同心度就可以保证精度了,这些有专用的在线量具的,不过扫描式三坐标是可以进行抽检的,效果不错

网友:
有关花键环塞规的测量

我想问一下楼主花键量具怎么检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个人感觉花键环规要测:
1:M值,用测长仪测量.万工显也可。
2:大径、小径,可用万能工具显微镜或抽影仪测量。
3:其它有关花键参数只能用齿轮测量仪了。

网友(2011-03-29):
有好的量具大家学习,顶咯自主

网友(2011-05-05):
最近被分配到检具方面的工作了,真希望能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C:
有测量问题 可以随时找我 QQ312476701

网友(2019-09-11):
引用 网友C:
有测量问题 可以随时找我 QQ312476701

朋友,齿轮同心度检具范例没有?公司需要检测齿轮同心度,又不愿意花钱。需要自己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