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伺服主轴电机,出现不够力现象---请教

楼主(2009-03-03):
今天设计的机床试机,用的是FANUC0i-MC系统,主轴电机标为1500r/min以下为5.5KW输出,要求的加工是用160直径的铣刀盘铣钢件,吃刀深度0.3-0.4mm。
因考虑到吃刀量只有0.3-0.4mm,所以主轴电机没有经过减速而直接接1:1伞齿轮传动的角铣头来加工。加工是转速200r/min,进给是100mm/min,但加工时才刚吃刀,电机电流就达到150%。 资料说伺服主轴电机低速应该是恒转距输出,为什么会出现电机不够力现象呢???

网友:
楼主算完后应该知道,这样的加工主轴电机应该选择的偏小了.
其它还有可能在于刀具.钝刀子拉肉也很费劲的.

网友:
1500r/min?FANUC伺服主轴15000r/min吧

1500r/min?FANUC伺服主轴15000r/min吧
另刀盘直径够大的了,在同样的切削量时,刀刃切削需要比小直径道具更大的扭矩,200rpm时,电流当然大了,
虽说理论上恒转矩,可低速时电机的电流消耗在线圈直流电阻上的比例大大增加,这部分消耗都是无用功,故在低速状态时,无论是伺服还是变频控制,其输出扭矩都是要打折扣的,好像变频控制一般都建议最低转速不低于额定转速的10%,伺服控制也应有类似的工作条件要求,

网友:
别冤枉电机,电机可是卖力的了,都150%!
问题在楼主自己没搞清楚怎么选电机,要么参考参考类似的机床,要么清楚明白地计算。

楼主:
电器师傅打电话问了北京FANUC,对方说如果按照正常计算5KW的电机200mm刀盘照算是切1mm是没有问题. 另外发现角铣头安装好后手转扭距是大些,但选择的是锥度轴承装配,不可能安装得象角接触球轴承那样低扭距.但是电机就是在空载下上300rpm的时候电流也上48%,一切削0.3mm进刀的时候就电流达到150%,.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下我单手转角铣头的轴转也觉得轻松的话那转距应该不会超过1KG*M的,按照计算5KW电机1500RPM时候转距应该有3KG*m才对.所以才搞不明白.

另外当电机低速在100rpm的时候带动电流为18%,为什么一到300rpm时就电流增大到48%呢?都是在空载的情况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