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绝缘材料能耐300--400度高温不变型不起水泡?

楼主(2009-03-03):
我现在用的是环氧树脂,放在A3板之间绝缘用,但温度达到300多度的时候,环氧树脂就会冒黑色的水泡.有没有更好的东西可以取代啊.但也不要太贵了.

谢谢!

网友:
试试 陶瓷

网友:
Dean81网友好!
.
绝缘材料云母的耐热性:
我国某些白云母加热在100~600℃时,弹性和表面性质均不变;在700~800℃后,
脱 水、机械、电气性能有所改变,弹性丧失,变脆;在1050℃时,结构破坏。
金云母在700℃左右时,电气性能较白云母好。
.
syw  090304---09.13

楼主:
楼上的兄弟,谢谢你们啦.我在百度上搜了一下,云母东西是好,太贵啊.之前也考虑过用陶瓷,但上面的一块受力铁板有60-70斤,陶瓷易碎,就没选择.
其实我现在用的环氧树脂只是在头期用的时候受热后会冒黑水泡,还会在铁板上遗留黑印,但一擦就掉了.等使用十几天后,环氧树脂彻底烤干了后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虽然不影响操作,但发一次货客户是反映一次,有点无奈啊.

网友:
聚醚醚酮和聚苯硫醚都能达到要求。

网友:
陶瓷、石棉一类的!
特别的:
钢化玻璃,是绝缘体,也耐热 !
耐热程度可以根据需要在生产过程中根据制作工艺的不同而调节,最高可以达到1700摄氏度 。

网友A:
呵呵,有一种材料多数人都用过只是没有注意过。就是激光打印机的定影膜。记得是叫聚酰亚胺(PI)。能耐温290-400度,绝缘性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有一种材料多数人都用过只是没有注意过。就是激光打印机的定影膜。记得是叫聚酰亚胺(PI)。能耐温290-400度,绝缘性能好。

这个行!
聚酰亚胺具有良好的介电性能,介电常数为3.4左右,引入氟,或将空气纳米尺寸分散在聚酰亚胺中,介电常数可以降到2.5左右。介电损耗为10-3,介电强度为100-300KV/mm,广成热塑性聚酰亚胺为300KV/mm,体积电阻为1017Ω/cm。这些性能在宽广的温度范围和频率范围内仍能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另外力学性能、耐疲劳性能、难燃性、尺寸稳定性、电性能都好,成型收缩率小,耐油、一般酸和有机溶剂,不耐碱,有优良的耐摩擦,磨耗性能 。

楼主:
真是太强了,严重谢谢大家!
我决定拿钢化玻璃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太强了,严重谢谢大家!
我决定拿钢化玻璃试试.

在选定时一定要注意一下:
刚化玻璃面板有自爆危险
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质量问题,如玻璃原版或钢化工艺不过关等,挑选时请仔细检查玻璃面板;
另一方面是使用问题,如钢化玻璃面板被划伤、磕坏,火孔火盖不及时清理而阻塞等,都会埋下安全隐患。
购买满8年,即达到或超过报废年限的,应尽早废弃。

网友(2009-07-03):
云母都觉得贵,就不要试聚酰亚胺了,价格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
刚看到一个帖,伊凡版主发的。转载如下:
PI(Rulon)是耐高温聚合物,在550℃能短期保持其主要物理性能,热分解温度660℃,能在320℃下长期使用;-269℃时仍不会发生脆裂,经实验证明-140℃下能长期使用,且有优良的尺寸稳定性和氧化稳定性、耐化学药品性和耐辐射性能,以及具有良好的柔韧性,抗蠕变能力强、摩擦性能优良,同时冲击强度高,不易破损。

网友:
这个有误,

网友(2009-09-06):
可以用
聚酰亚胺  日本UBE的PI可以耐400度高温 需要请联系jhtidnew@yahoo.com.cn

网友(2009-10-26):
石棉、钢化玻璃~~

网友:
恩,真的有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