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阀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09-03-03):
图中152Y6带电与不带电有什么区别,154PCV20与153Y5如何工作,还有0。6MM小孔有什么用

网友(2009-04-10):
应是A线补压和B线补压吧!

网友:
这台机器大概是带有一只均匀辊的轧光或复合用机器吧?通过液压伺服控制均匀辊内压力和左右液压缸的压力的平衡,获得均匀的压轧的线压力。

楼主:
说的有点道理,就那么回事

网友:
153Y5如何工作+ K3 J0 }" O; p' y) g
153Y5左边是是个换向阀。中位时,右边伺服功能调节油缸上下腔压力(带背压的)

网友:
2楼说得没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