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离心式离合器问题

楼主(2009-03-03):
在离心式离合器上,
a 外齿轮连接到电源上
b 旋转转子产生的力将摩擦垫推向鼓轮
c 鼓轮是由弹簧支撑的
d A和B均是对的

单项选择题,拜托大家了

楼主:
版主在不?

网友:
太高深了,版主也不懂

转一份资料, 你自己琢磨一下。

  离心式离合器是利用离心力的作用来控制接合和分离的一种离合器。有自动接合式和自动分离式两种。前者当主动轴达到一定转速时,能自动接合;后者相反,当主动轴达到一定转速时能自动分离。

    如图所示为一种自动接合式离合器。它主要由与主动轴4相联的轴套3,与从动轴(图中未画出)相联的外鼓轮1、瓦块2、弹簧5和螺母6组成。瓦块一端铰接在轴套上,一端通过弹簧力拉向轮心,安装时使瓦块与外鼓轮保持一适当间隙。这种离合器常用作起动装置,当机器起动后,主动轴的转速逐渐增加,当达到某一值时,瓦块将因离心力带动外鼓轮和从动轴一起旋转。拉紧瓦块的力可以通过螺母来调节。

  这种离合器有时用于电动机伸出轴端,或直接装在皮带轮中,使电动机正、反转时都是空载起动,以降低电机起动电流的延续时间,改善电机的发热现象。

网友(2009-04-14):
在离心式离合器上,
a 外齿轮连接到电源上
b 旋转转子产生的力将摩擦垫推向鼓轮
c 鼓轮是由弹簧支撑的
d A和B均是对的
首先a选项 在离心式中没有外齿轮吧?  如果是楼主打错字 是外鼓轮的话那a就是错的 因为是里面的滑块部分连接在发动机的主轴上
b的话是对的 转子(滑块)产生离心力推动的
c弹簧支撑的不是鼓轮而是里面的滑块 鼓轮上没有弹簧
以上是个人分析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