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斜齿轮传动会产生轴向力,不影响传递的功率呢?

楼主(2009-03-03):
圆柱斜齿轮传动会产生轴向力,为什么不会影响到传递的功率呢?我认为这个轴向力也做功了,通过轴对轴承或箱壁施加了力,使其产生变形不太明白,希望各位热心前辈不要见笑,不吝赐教~ 先谢谢了!

网友A:
Re:几个问题~

这个轴向力被轴承或箱壁的反作用力平衡了,不会做功的,当然不会影响功率的传递。呵呵,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
这轴向力产生是无用功.实际上斜齿轮传动旋转,是靠圆周力来作功.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功率损耗,轴向力作用于轴承,令轴承发热,产生损耗。
假如斜齿轮传递的功率越大,则轴向力越大,轴承发热越多,功耗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轴向力被轴承或箱壁的反作用力平衡了,不会做功的,当然不会影响功率的传递。呵呵,这是我的理解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平衡,不能推出“作用力不做功”或者“反作用力不做功”。
例如,匀速前进的汽车,牵引力与摩擦力平衡了:但是牵引力做正功,摩擦力做负功~~

网友:
不好意思,上面的例子错了,但结论是对的。
例中的“牵引力”与“摩擦力”不是一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网友: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能平衡?基本的物理概念都没搞清。两个物体A和B,A对B施加一个力,则B也反过来同步地回施给A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力,这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两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力A和B,同时作用于一个物体C上,使其保持平衡状态,这是二力平衡。

网友:
楼上正确。反省中。

网友(2009-07-17):
无用功,斜齿效率低

网友:
打个比方,某人使劲推墙累得满头大汗,墙却纹丝不动。
对不起这个力没有做功,虽然很累

网友(2012-09-20):
斜齿轮传递径向力,轴向力是无用功!

网友:
做功两个条件:力和距离(在力的方向上要有位移)

斜齿轮与直齿轮的相比最大的好处是传动平稳。这个要认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