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抓的选材,加工,热处理---请教

楼主(2009-03-03):
我有个机械抓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此零件采用怎样的热处理工艺,用什么材料最好,才能使此零件的韧性,强度,耐磨性达到理想要求?

楼主:
机械抓简图

我有个机械抓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此零件采用怎样的热处理工艺,用什么材料最好,才能使此零件的韧性,强度,耐磨性达到理想要求?

网友:
采用弹簧钢,65Mn、60Si2Mn均可。

楼主:
我用这两种材料加工过,达不国外的那种水平,能给我指点详细热处理工艺吗?谢谢各位高手

楼主:
机械抓

特别是任性和强度,再就是变形量

楼主:
有热处理高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