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怎样区分是304还是201的呢?

楼主(2009-03-03):
各位高手请问一下,不锈钢怎样区分是304还是201的呢

网友:
用吸铁石。

可以用吸铁石试一下,304基本无磁。

网友:
火花鉴别 要求检验人员的经验要多

网友:
对,用吸铁石坚定

网友:
200系列不锈钢有磁性吗?

网友:
201不锈钢,GB牌号为1Cr17Mn6Ni5N,属奥氏体钢,也是没磁性的.

200系列不锈钢是节镍型的,耐腐蚀性能比300系列差好多.

200与300不锈钢,化验化学成份肯定能区分开,不过太烦.听说有一种药水能简易地区分开它们,我只是听说,希望知道的社友发表高见.

网友:
我试过一种药水,其实是不行的。
如果不想太烦送检的话,可以用洗焊水涂抹一下两种材料,201的很快就生锈的啦,304的不会。
请看图片,304的骨架,201的网。

网友:
对!楼上的说法对!

网友:
日本开发的监测仪

http://ns-sc.co.jp/news/pdf/050915.pdf

以前的使用吸铁石测试,由于市场出现伪劣304,日本新日铁开发的测试仪可通过测试锰的含量确定钢型。请参考。

网友:
当割双眼皮失败了,怎么办

当割双眼皮失败了,怎么办?失败双眼皮修复的无痛手术,让你重新找回自我.让你眼睛更亮丽,更迷人.传说中的塌鼻子怎么办?做隆鼻手术去.现在最先进的韩式隆鼻技术,会让你变得更自信.人上了年纪,面部除皱多了.为了让青春常在,推荐你去美容院.还在为肥胖的小腿发愁吗?现在不用担心!瘦小腿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找整容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