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斜齿轮传动会产生轴向力,为什么不会影响到传递的功率?

楼主(2009-03-03):
圆柱斜齿轮传动会产生轴向力,为什么不会影响到传递的功率呢?
我认为这个轴向力也做功了,通过轴对轴承或箱壁施加了力,使其产生变形
不太明白,希望各位热心前辈不要见笑,不吝赐教~
先谢谢了!

网友:
只能说是间接做功吧
正如楼上说的,轴向力产生摩擦力从而产生热量,这一点已经计算在效率内了!

楼主:
我现在是这样考虑的,驱动冲动齿轮做功的力是圆周力Ft,它只与传递的扭矩有关,而由直齿变为斜齿只是法向力Fn除分解出Ft外,又相当于从径向力Fr中分出轴向力Fa的~
谢谢LS两位了!~

网友:
这种功率损耗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网友:
功率消耗不计是在理想条件下的!
在一个二级减速器上的中间轴,就拿一个齿轮轴来说,他上面会出现两个轴向了,一个是齿轮轴上的,一个是与轴装配的齿轮产生的,分析的得知,这两个力的方向是相反的,在一定意义上讲(即理想状态下)是可以相互抵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