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镗孔切削用量

楼主(2009-03-03):
一般镗孔切削用量
工件材料
切削用量
工序        刀具材料

铸铁
铝及其合金
VCm/min
Fmm/r
VCm/min
Fmm/r
VCm/min
Fmm/r
粗镗
高速钢
2025
0.41.5
1530
0.350.7
100150
0.51.5
硬质合金
3035
5070
100250
半精镗
高速钢
2035
0.150.45
1550
0.150.45
100200
0.20.5
硬质合金
5070
90130
精镗
高速钢
7090
0.08
100135
0.120.15
150400
0.060.1
硬质合金
0.120.15

网友:
系统是BEIJING-FANUC-0I-B数控车床程序段停顿时间太长怎么办

我单位有台沈阳机床厂生产的系统是BEIJING-FANUC-0I-B数控车床,再加工时程序段停顿的时间足有一秒多,造成加工出来的零件倒角.或圆弧处有接刀痕迹,很深,要是倒角接圆弧就更严重了,好象X轴和Z轴不同步.请教那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故障出在哪里

网友:
正需要的资料,谢谢你了

网友:
加工速度是不是太低

网友:
这个是机床的问问题,无解,国产机,甚至是台湾机都有这种现像,不过你可能看一下反向间隙是不是太大,调整一下可能会好点。

网友(2010-05-26):
回复 网友A:

    机床老化很严重的现象,甚至出现瘫痪》我公司也有一台台湾的床子,程序衔接不好,就是机床老了

网友:
转速有点低吧

网友(2011-01-20):
非常感谢楼主,我正好需要。

网友(2011-03-09):
很好  学习!~ 但是你的转速要求是多少啊  这么快的进刀

网友:
就是机床反向间隙的问题,主要是导轨的间隙造成的,这个可以调整或维修的。不管是日本机,德国机,台湾机还是国产机再好的机,磨损了之后都会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
楼主的发的切削参数只能是参考值,意义不大。

网友(2012-07-19):
余量留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