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螺纹切削的计算公式(内、外)---请教

楼主(2009-03-04):
  大家帮忙,
    求教:数控车床螺纹切削的计算公式(内、外)
       急用!!!

网友:
我也很期待

期待期待期待期待期待期待期待期待期待期待期待期待期待

网友:
有这样的公式吗?

网友:
是切削深度的计算公式吗?

在数控车床上加工外螺纹时,应按d-1.3P计算出编程时需要的螺纹小径直径,加工方法有直进法,左右借刀法和斜进法,但数控车编程时通常用G32或G92直进法和G76指令的斜进法。
内螺纹加工时,要先车出顶径内孔,一般钢材按D-P,然后编程车到公称直径D即可。

网友:
怎么不是D-1.08P呢

车外螺纹,怎么不是D-1.08P呢,螺纹深度是D-d,我车习惯用G92,

网友:
错了啊

螺纹实际打径=公称直径-0.2p  总切削深度=1.08P  小径=公称直径-H

网友:
先把螺纹的原始三角形搞清楚

螺纹在数控车床加工时,编程考虑的小径尺寸,应按公称直径--1.3P进行计算,其尺寸由X向坐标值确定!编程指令使用G32还是G92或是G76都是一样的X向值

和普车不一样,普车的加工是先把大径车成小一点的尺寸,再从车小的尺寸对刀,刻度对零,然后从刻度盘控制切深,些种情况,当然要进深略小才可以!

我说的不能算错,可能楼上的对螺纹基本参数的理解有问题。

网友:
D-(0.6495*P*2)

车出的效果 还不错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2009-05-04):
我是这样的普通螺纹外螺纹大径=D-0.1P 小径=D-1.3P.如M24X2,大径=24-0.1X2=23.8,小径=24-1.3x2=21.4.

网友:
D大=D公-0.1P
D小=D公-1.3P
螺纹高=D大-D小

网友:
我只知道这写:
大径=公称直径。
中径=大径-0.6495p
小径=大径-1.0825p
牙型高度=0.5413p
公制三角型60° p=2 M24 X 2
大径=公制直径=24°
中径=24-1.0825X2
牙型高度=0.5413X2

网友:
要看你用什么样的刀

网友:
我想了很久
             内螺纹怎么算啦~

网友:
普通三角螺纹小径=大径—1.08p

网友:
螺纹的精度高就要考虑用通止规和三针测量。

网友(2009-08-08):
在数控车床上加工外螺纹时,应按d-1.3P计算出编程时需要的螺纹小径直径,加工方法有直进法,左右借刀法和斜进法,但数控车编程时通常用G32或G92直进法和G76指令的斜进法。
内螺纹加工时,要先车出顶径内孔,一般钢材按D-P,然后编程车到公称直径D即可。我在加一点大螺距的螺纹要用 G76指令的斜进法。

网友:
车外螺纹,怎么不是D-1.08P呢,螺纹深度是D-d,我车习惯用G92,这是4楼说的,理论上螺纹底径是D-1.08P.但是在加工中是D-1.3P.为什么???因为你磨的刀还是可转位刀他们的刀头不可能是尖的,所以要比理论值要深点,还有G92一便用于小螺纹加工,G76指令的斜进法.用与加工大螺距的螺纹但是不适合大批量加工,在我们厂里是用改变G92起刀点来篇程的,这样就把直进法变为左右切削法.来减少刀具所受的阻力.说的不好的地方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2009-09-16):
外三角螺纹计算公式:  底径  D-2*0.65P    小径   D-0.65P    牙高   h=0.65P
是实验值   做出来还不错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看法

网友(2009-10-25):
学习了,好多跟学校算得不一样

网友:
在数控车床上加工外螺纹时,应按d-1.3P计算出编程时需要的螺纹小径直径,加工方法有直进法,左右借刀法和斜进法,但数控车编程时通常用G32或G92直进法和G76指令的斜进法。
内螺纹加工时,要先车出顶径内孔,一般钢材 ...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车内螺纹只要 D-P  就行了呢???直接车到公称直径??我觉得车内螺纹应该也和外螺纹的算法一样吧

网友(2009-11-29):
内螺纹和外螺纹的计算是一样的吗。

网友:
外螺纹是这样的普通螺纹外螺纹大径=d-0.13P 小径=d-1.3P.如M24X2,大径=24-0.13X2=23.74,小径=24-1.3x2=21.4;内螺纹小径D-p,大径就是D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内螺纹也是D-1.3p的话跟外螺纹旋合时就很容易发生干涉了。个人理解跟齿轮设计时的顶隙道理差不多。

网友:
学习了,虽然干过数控,可还没不那上面车过螺纹啊

网友:
我们一般用的土办法  也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比如20的外圆1.5的牙具45刚的就车小个20到25丝就是19.8的样子就可以挑了   不锈钢的话就最少车小30到40丝车出来就可以了   内孔的话20的空1.5的牙具就把空车到18.8的样子就可以挑了     不锈钢同样的就把空车大点    土办发别见笑

网友(2010-01-25):
外螺纹就是外径减去1。3乘以螺距就是它的底径。内螺纹就是大径减去螺距就是他的小径。我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2010-03-22):
楼上的  土办法
   很实际  好用

网友(2012-04-25):
最实用的也是简单的。如牙具是1。外径是50.就50-1+0.2=49.2。内径是50,就50+1-0.2=49.8。如牙具1.5。外径是50。就50-1.5+0.3=48.8。内径是50,就50+1.5-0.3=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