筋板为什么要做个内圆角,再焊接? 附图

楼主(2009-03-04):
从图中1. (总图) 2(支架图) 3. 筋板详图 可以看出 筋板与支架槽钢焊接处,做了
个一R25的 1/4圆,一般不是直接做直角吗?理论上。

现在请问:
1 . 做个1/4圆的目的是什么?
2. 基本何考虑采用这种形式?
3. 1/4圆与直角各有何优缺点?
4. 这个圆的半径如何选取?

网友:
一是工艺要求,那里焊缝相交,避免筋板与焊缝干涉!
还有就是避免焊缝集中造成的局部应力!
我觉得开直角还是圆角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可能开圆角受力会好一点!至于圆角尺寸应该根据焊脚尺寸确定!
我觉得基本是这样的,
楼下的可以补充!

网友:
筋板要连接的2个件是A和B!A和B要焊接在一起那么他们之间会有焊缝,筋板如果是直角,那么就无法连接A和B

网友:
通常情况下为了便于加工,我们这边都是开直角,(就是直接把直角切掉一块)还没开过圆弧!切圆弧比较麻烦

网友:
补充图片

补充2楼图片

网友:
这个貌似表示焊接表面外凸,焊腿高25.
第一次见过这样标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照你这样的理解,那焊缝要>17mm,这也太大了吧!
直角、圆角没有啥区别,最多也想2#说的受力可能会好一点,可从图看不出好在哪里...

网友:
这个圆角处理的很高明,即保证了焊接工艺使工件在现场焊时基本不变形,又使筋板的支承强度大提高。高人的处理手法,别问了,照做吧

网友:
与应力有关吧!

网友:
Sorry,看错了。
我们很多产品都是这样的结构,目的是减小变形

网友:
使应力集中降低,只证强度

网友:
问你会不会用SOLIDWORKS绘图。如果可能的话,就将该零件画出来!然后逐步加载到极限。圆角直角任意改!在演示可非常直观得出结论!试试看!!!

网友:
目的应该是起受力时分散的作用吧也就是加固防止受力断裂  不知对否

网友:
切圆角好,防止应力集中,我们公司现在筋板都切圆角

网友:
圆角就是比直角好

网友:
防止应力集中

网友:
就是减小应力么

网友:
我们好多这样的结构,我们的道理是:
因为筋板同样也要焊接,如图箭头处需要满焊,这样的话对电焊工操作而言,去掉1/4R就比直接倒角去掉的形式要方便焊接和观察.

网友:
避开焊缝交叉,减少焊接应力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倒角的。

网友:
筋板为了加工放便,也可用倒角来代替

网友:
一是工艺要求,那里焊缝相交,避免筋板与焊缝干涉! 还有就是避免焊缝集中造成的局部应力!也不需要很规则的R,气割就可以

网友:
原来是这么回事,高手就是多呀

网友:
避免焊缝相交而造成变形大,和应力应当没有关系.应力集中在槽钢的圆角上而不是在筋板上.

网友:
共想老师说的比较对,在实际的生产中一般的都这么做的

网友:
呵呵,又学习了,平时还真的没注意这么多呢

网友:
与焊接应力有关系,开圆弧比直角要好,只不过加工方便,一般都采用直角。

网友:
减少变形,好焊接
属于工艺性的要求

网友:
觉得是工艺上的目的,其实在应力方面没有多大的变化,而且这样地粗糙结构考虑应力也不会这么细致的。

网友:
消除内应力吧

网友:
避开焊缝,减小焊接应力

网友:
加强筋用圆角好,上面的焊缝可以焊通,没有假焊,还可以减少支架变形

网友:
应该是避免与焊缝干涉!

网友(2009-04-18):
切圆角,防止应力集中

网友:
主要是考虑焊接变形问题,避免局部高热量,保证焊缝均匀,说应力集中之类显得牵强!

网友:
减小应力集中和变形,我想应该是这样

网友:
1、与受力结构有关
2、与实际的焊接干涉有关

网友:
5楼正解,工艺要求,现场看多了设计无形中就能优化。

网友:
推荐8楼的观点

网友:
焊接工艺要求,焊缝不能交叉。圆角倒角都可以。

网友(2013-10-30):
学习了,看来生产实践很重要啊

网友:
1. 躲焊缝;
2.防止因焊缝冷却收缩产生的三轴应力,因为焊缝是铸态组织,抵抗变形能力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