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向阀

楼主(2009-03-04):
请问:单向阀带弹簧的一般都标注有背压值,可以做背压阀用。
不带弹簧的没有背压功能。
是不是这样认为?

网友:
单向阀就是止回阀!
单向阀除了带弹簧的,一般就是重力式和旋启式这两种。
重力式是依靠阀瓣的自身重力封闭,防止倒流。
旋启式的在压力失去后,阀瓣依靠自重回位,反向的液体压力封闭阀瓣。

网友(2010-07-19):
不带弹簧的也有,带膜片

网友:
当然可以呀,关键用在哪里。

网友:
不带弹簧,大部分是梭閥

网友:
其实我觉得产品样本上可能比较清楚,上面都有写开启压力多少的,你可以以此为参考
建议,不对的地方大家多指教
不过做背压阀可以其他选择,不需要一定是单向阀啊

网友:
单向阀都有开启压力的,看你背压需要多大的了

网友:
怎么计算背压值呀????

网友(2010-11-12):
弹簧也是提供背压得方式   有其他方式能提供背压当然也是可以了。

网友:
有弹簧表示可以调整背压,一般的都有弹簧,只是背压较小罢了。

网友:
不带弹簧的可能背压比较小,普通单向阀都有开启压力,大约0、1bar左右吧,具体值不是很清楚

网友:
楼主是一个有心人,工作做的很细致!
一般我接触的都是有开启压力的单向阀,开启压力为0的单向阀也是有的哦。

网友:
本人没有单独选用过单向阀做背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