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压差开关的相关资料

楼主(2009-03-04):
今天才发现自己一直把【压力继电器】和【压差开关】混淆了。
请问哪位仁兄有压差开关的相关资料。
请赐教!

楼主:
压力开关在过滤器上经常被使用

网友:
是在过滤器上使用!
压差开关主要用于系统故障报警,因为他只能读一个开关量。
当空调新风机组过滤网的压差超过一定值,压差开关动作,系统报警,这时候就提醒你需要清洗过滤网了。
还有许多离心水泵上安装压差开关,如果压差低于一定值,就需要报警以防止水泵叶轮气蚀。

压力继电器是将压力转换成电信号的液压元器件,客户根据自身的压力设计需要,通过调节压力继电器,实现在某一设定的压力时,输出一个电信号的功能。
但是,压力继电器必须放在压力有明显变化的地方才能输出电信号。若将压力继电器放在回油路上,由于回油路直接接回油箱,压力也没有变化,所以压力继电器也不会工作。

网友:
双线润滑上也会用到~你可以找找双线干油润滑系统的有关厂家~可能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