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焊原理---请教

楼主(2009-03-04):
电焊我还能理解,就是用焊条把需要焊接的工件熔化后接起来,两块焊的工件之间应该是完全结合起来的.但铜焊由于加热温度低,熔化不了铁件,只能是加热到一定温度,那两个工件之间没有完全熔化,为什么能焊牢靠呢?待冷却后为什么不会脱焊呀?请帮我解释下铜焊接原理,谢谢!

网友A:
所谓铜焊专业讲叫钎焊,其原理就是先将母材加热到熔点状态,然后加入比母材熔点低的焊材,利用焊材较好的流动性形成焊缝,从而将两个工件连接在一起。要是焊接符合规范要求,没有未熔合、气孔、裂纹、夹渣等焊接缺陷的前提下其抗拉强度至少是填充焊材的抗拉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铜焊专业讲叫钎焊,其原理就是先将母材加热到熔点状态,然后加入比母材熔点低的焊材,利用焊材较好的流动性形成焊缝,从而将两个工件连接在一起。要是焊接符合规范要求,没有未熔合、气孔、裂纹、夹渣等焊接缺陷 ...

谢谢斑竹指点!“其原理就是先将母材加热到熔点状态”,这句未能完全理解。假如我们平常用气焊焊普通车刀,加热刀排是否能达到刀排材料的熔点状态吗?气焊加热有多少温度?刀排(A3料)熔点是多少呢?如果气焊达不到母材的熔点温度,那样是不是就不可以用气焊进行焊接而要选择别的焊接方法呢?(因为平时我看到电焊在焊接时候母材是熔化了的,铜焊母材并不熔化,所以觉得奇怪。母材未熔化,焊接的两物体为什么能起反应熔接在一起呀?熔点状态是不是将熔而未熔的状态呀?)麻烦指点!

楼主:
是不是我们平时看到的刀排未熔化,其实已经达到熔点,已经使之变液态能流动了呀?

网友B:
钎焊温度低于母体熔点但高于钎料的熔点。具体应该是浸湿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钎焊温度低于母体熔点但高于钎料的熔点。具体应该是浸湿作用吧。

浸湿后母体就能焊住了吗?

网友:
我的理解是分子之间的吸引力!
高温浸润之后,铜和硬质合金(钢铁)的分子相互作用。

网友:
对,确切的说就是润湿,在焊接过程中待母材加热到“发汗”然后加入填充金属,然后通过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及晶格重组来达到稳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