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焊和氩弧焊区别---请教

楼主(2009-03-04):
金属件用冷焊修补的话,加工时冷焊处容易掉落,氩弧焊就不会,这是什么原因呢?

请教,谢谢!

楼主:
如果有米粒大小状的气孔,深度很浅在1mm以内,这样的缺陷用冷焊修补后再精加工,加工掉表面余量0.5mm,这种情况补过的冷焊是否容易掉落?如果用氩弧焊修补效果会好点吗?

楼主:
另外冷焊是否需要焊丝的呀?问题较多,麻烦指点!

网友(2009-10-09):
冷焊机是用冷墩压焊工艺连接有色金属线材的工具,它不需用电、热、焊剂和焊料,可以省去像切割、清洁这些麻烦的金属线预先处理工作。只要根据金属线的尺寸大小,选用合适的冷焊机,配上合适的冷焊模,将线穿到冷焊模内,挤压数次即可把线完全焊接好。焊接效果可达到线径与焊前一样,抗拉强度好且接头处不断(强度大于等于母线),电阻值不大于原线电阻,是一般焊接手段所不能达到的。

网友:
冷焊技术是利用粘接的基本原理,根据待修补设备的特点,合理选用修补剂,采用一定的工艺对设备进行不动火修补。以其经济、方便、灵活、可靠的特点,在对设备的磨损、腐蚀、渗漏或铸造缺陷等修补上大显身手,不仅减少了因停机带来的经济损失,还可节省对配件的投资。

网友:
放电涂层冷焊技术是直接利用电能的高能量密度对金属表面进行强化的工艺,把作为电极的导电材料熔渗进金属工件的表层,从而形成合金化的表面强化层.精密涂层冷焊工艺在刀具,模具和机械零件上的运用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还大量地应用于缺损,砸伤的模具,量具,精铸件和机械零件的精密修复上面。冷焊涂层与基体的结合非常牢固,不会发生剥落,可使模具或机件的使用寿命提高1-3倍。

网友:
冷压焊是在室温下,借助压力使待焊金属生产塑性变形而实现固态焊接的方法。通过塑性变形挤出连接部位界面上的氧化膜等杂质,使纯洁金属紧密接触,达到晶间结合。试验证明:冷压焊过程中可行的变形速度不会引起接头的升温,也不存在界面原子的相对扩散。因此,冷压焊不会产生热焊接头常见的软化区、热影响区和脆性金属中间相。

    经过焊接时严重变形的冷压焊接头,其结合界面均呈现复杂的峰谷和犬牙交错的空间形貌,其结合面面积比简单的几何截面大。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同各金属的冷压焊接头强度不低于母材;异种金属的冷压焊接头强度不低于较金属的强度。由于结合界面大,又无中间相,所以接头的导电性、抗腐蚀性能优良。

    搭接冷压焊时,将工件搭放好后,用钢制制压头加压,当压头压入必要深度后,焊接完成。用柱状压头形成焊点,称为冷压点焊;用滚轮式压头形成长缝,称为冷压滚焊。搭接主要用于箔材、板材的连接。

    寻接冷压焊用于制造同种或异种金属线材、棒材或管材的结接接头。将工件分别夹紧在左右钳口中,并伸出一定长度,施加足够的顶锻压力,使伸出部分产生经向塑性变形,将被焊界面上的杂质挤出,形成金属飞边,紧密接触的纯洁金属形成焊缝,完成焊接过程。有我金属相焊时,常需重复顶锻2~4次才能使界面完全焊合。

    冷压焊由于不需加热、不需填料,设备简单;焊接的主要工艺参数已由模具尺寸确定,故易于操作和自动化,焊接质量稳定,生产率高,成本低;不用焊剂,接头不会引起腐蚀;焊接时接头温度不升高,材料结晶状态不变,特别适于异种金属和热焊法无法实现的一些金属材料和产品的焊接。冷压焊已成为电气行业、铝制品业和太空焊接领域中最重要的有限几种焊接方法之一。

    在模具强度允许的前提下,很多不会产生快速加工硬化或未经严惩硬化的延性金属如Cu、Al、Ag、Au、Ni、Zn、Cd、Ti、Su、Pb及其合金均适于冷压焊;它们之间的任意组合,包括液相、固相不相溶的非共格金属如Al与Pb、Zn与Pb等的组合,也可进行冷压焊。但是对于某些异种金属,如Cu与Al,形成的焊缝,在高温下会因扩散作用而产生脆性的化合物,使其延性明显下降。这类组合的冷压焊接头只宜在较低温度下工作。

    冷压焊的搭接厚度或对接断面受焊机吨位的限制而不能过大;工件硬度受模具材质的限制而不能过高。因此,冷压焊主要适用于硬度不高、延性好的金属薄板、线材、棒材和管材的连接。特别适宜于焊接中不允许接头升温的产品。

网友:
真牛,写怎么多干什么?

网友:
冷焊电源有几种
一种是利用电阻的原理,用电极将薄铁皮压在被焊区域——没有形成溶池;
另一种是利用脉冲电源,调整好电流后,可以设定脉冲时间,电弧燃烧时间,要用焊丝填充或不填充焊丝。焊接过程中产生了溶池,但由于电弧燃烧间断有一定的时间,所以热影响区很小。焊补区的温度一般都不高,最低的只有几十度。主要取决于自己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