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腿受力分析---请教

楼主(2009-03-04):
如图所示,横梁是工字钢,受10吨的集中载荷,想知道支腿甲乙除了受压应力,还是否需要考虑弯矩等载荷影响?如何分析? 大侠指教!

网友A:
支腿受压还要考虑压杆的稳定,还有就是约束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腿受压还要考虑压杆的稳定,还有就是约束应力!

压杆指的是工字钢横梁吧?什么是约束应力?您能详细说几句吗?

网友A:
你用的是型钢梁,应验算梁跨中截面的弯曲正应力和跨端截面的剪切
应力,跨中截面的正应力包括梁的整体弯曲应力和由集中载荷在工字
钢下翼缘引起的局部弯曲应力两部分,合成后进行强度校核。当然还要进行刚度校核!
   支腿要看你的是刚性支腿还是带柔性支腿的了,刚性支腿案一次静定进行内力计算,带柔性支腿的按静定进行内力计算。还有你的支腿截面形式是什么样的,是箱形的还是其他形式的,箱形的还要对支腿进行局部稳定性校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型钢梁,应验算梁跨中截面的弯曲正应力和跨端截面的剪切
应力,跨中截面的正应力包括梁的整体弯曲应力和由集中载荷在工字
钢下翼缘引起的局部弯曲应力两部分,合成后进行强度校核。当然还要进行刚度校核! ...

支腿由圆钢管(直径108,壁厚8mm)组成,横梁工字钢采用36c。

您说的很好,只是我之前从未进行过此类结构分析设计。依据以上参数,您能帮我简单校核一下吗?
还有,我担心承重时该结构发生变形,被压趴下,如下图虚线所示,您有何建议?

多谢阿!

网友:
我建议你还是查一下工具书,或者参考书,然后系统的计算一下!这个不能仅仅依靠几个参数就拍脑袋确定的!因为金属结构的计算核校核和整体稳定性跟你设备的工况,运行速度,还有整机的设计工作级别,偏载等等都有关系,社区里有很多这方面的计算资料,就像你说的,会担心它被压趴下,所以一定要亲自计算过心里才有底,不然出了问题就是大问题!

楼主:
“共想”您好!

要不请您告诉我如何进行刚性支腿的“稳定性校核”即可,拜托了!

麻烦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共想”您好!

要不请您告诉我如何进行刚性支腿的“稳定性校核”即可,拜托了!

麻烦您了!

按照手册里面的受压实体构件的总体稳定性和局部稳定性计算方法进行校核就可以了,机械设计手册里面都有的!作为设计者,这个东西最好自己算,不然别人帮你算了,你自己心里也没底!

楼主:
多谢“共想”!好人好报!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A点来说只受如图所示的三个力,所以我认为斜杆只受压,要校核稳定性和压应力。
期待大侠们解答。顶上。

网友(2016-06-28):
关于这种龙门架计算方法请问应该参考什么书

网友(2017-05-19):
肯定要考虑啊,按理论力学来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