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能器的安装位置---请教

楼主(2009-03-04):
通常我们蓄能器基本上安装在压力油管路上,
作辅助动力源或吸收压力脉动或保持恒压等。
今天看到在回油管路上也装有蓄能器。如图:

网友:
这个蓄能器起什么作用呢??

楼主:
此处的执行机构为油缸,而且是高频往复振动的那种,应该是【减少管路振动】的作用。

网友:
哦,这样啊!
可是这个个蓄能器会不会使控制系统出现负反馈过多的情况呢?

楼主:
这个就不是很清楚了。对控制方面的东西了解还不是很深。

网友:
呵呵,我对自动控制方面了解的也不多,只是接触基本的工作过程,而其内部的细部就不懂了,只知道在偏差信号上的控制是很复杂的!
期待大侠解释解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