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关于信号转换

楼主(2009-03-04):
如图:
P-I:电流信号控制压力信号
S-U:电压信号控制位移信号
S-I:电流信号控制位移信号

请问各位社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网友:
是比例阀和伺服阀的原理,标准的电压和电流信号输出,再通过放大器控制比例阀和伺服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