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了一批铸钢件,刀具磨损大,车和刨床,自己焊接刀,用什么刀头---请教

楼主(2009-03-04):
我接了一批铸钢件,刀具磨损大,车和刨床,自己焊接刀,用什么刀头啊?

网友:
YW的合金

YW的合金刀头耐冲击耐磨损,不知道价格

网友:
用CBN的啊,铸钢硬度比较高,用一般的不耐磨,小批量加工还可以,大批量加工比较浪费时间。

网友:
铸钢件先看看铸造后有没有热处理.
同意楼上YW型的,
CBN的刀片不适用,成本太高,而且只是适合精加工,
另外不知道楼主粗加工还是精加工刀具损耗厉害

网友:
YW的合金刀头值得一试的

楼主:
粗加工磨损严重,yw的,我试一试,谢谢各位

网友A(2011-11-30):
铸钢件加工用刀具选用误区

铸钢件常见的难加工问题大致有以下两类:        (资料来源:华菱超硬,转载或引用需说明出处)
1,铸钢件含有锰,铬,镍造成切削加工时刀具不耐磨,特别是一些大型铸钢件,很多刀具加工不完一个工件就已经破损,造成接刀痕甚至是”扎刀“,轻者影响加工效率和加工质量,重者造成工件报废!
2 ,有夹砂、白口等铸造缺陷或者有间断车削,容易崩刀,造成刀具使用成本居高不下。
一,铸钢加工中的刀具选用误区:
目前,很多刀具工程师和一些铸钢件加工厂,常选用YT类合金刀头或者是针对P类金属加工的涂层硬质合金刀具,其实不然;
1,大家要跳出“钢件就用YT类合金刀头加工,铸铁件就用YG类刀头”的误区,因为铸钢是短屑材料,这一点不同于锻钢件!特别是粗加工或者间断车削铸钢件时,如果采用YT类合金刀头,一般会崩刀!
2,如果使用YG类合金或者是涂层硬质合金刀片,出有崩刀现象的话,也不能把责任简单归咎于是YG类刀头不抗冲击,其实归根到底是其不耐磨的原因(详见《黑色金属铸件难加工分析及应对措施》)
二,铸钢件加工刀具材料的正确选用
1,如果是单件偶尔性生产,粗加工时可选用YG类或yw类合金刀头,具体前后角的磨刀角度和加工铸铁件相仿,根据加工工艺和机床系统的刚性磨出合适的刀具主偏角;如果系统刚性不足,主偏角采用83度或者90度(具体根据端面和台肩加工需求)如果机床刚性好且夹持力好,尽量采用45度左右的主偏角车刀。
2,如果是批量经常性加工铸钢件,粗车时夹渣断续或者工件较大均可以尝试使用 立方氮化硼整体聚晶刀片;
图为加工铸钢件现场。

网友B:
用yt5的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铸钢件加工用刀具选用误区
铸钢件常见的难加工问题大致有以下两类:        (资料来源:华菱超硬,转载或 ...

解释很好
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yt5的刀

抗冲击性不好,只适合连续无气孔的切削,只是比yt15抗冲击些,一般用于粗车钢件

网友:
什么年代的了??????

网友:
建议试试YW2的,我觉得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