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司把设备上的MOOG泵都换成了国产泵,因价格太贵

楼主(2009-03-04):
最近公司把设备上的MOOG泵都换成了国产泵,
两点原因:1,节约成本,一个MOOG泵差不多20000,国产泵(叶片泵、齿轮泵)才一仟都
                2,MOOG泵出现故障之后(比如比例阀烧坏),维修都不方便,据询价,一个比例阀的价格几乎等于
                      一个MOOG泵,太不划算了。
我就搞不懂,为什么价格差异会那么大。

网友:
MOOG的比例阀可以维修的。MOOG的泵是比例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的比例阀坏了,老外直接要我们换,说修不了,一个比例阀贵死啊

网友:
最好是查明原因,再换上新的,这样比较好。否则换上去再损坏,就说不清楚了。

网友:
都是可以修了,,起码MOOG的阀我修过,,价格很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使用的MOOG泵电磁阀要求精度高,经常出现阀心卡死,
设备电机烧坏是因为员工操作不当,所引起。
原因:没有正确的使用“益流阀”把益流阀门全打开电机的钮距增大,所导致电流增大,从而电机就会发热,这样电机很容易就烧坏。

网友:
国家要鼓励企业优先采用国产元件,采用的企业可以给与相应的风险补贴。
这样会逐渐形成良性循环,有利于国内基础工业突围。

网友(2009-06-05):
我们可以维修MOOG泵和MOOG比例阀:广州宏高020-86340235

网友:
国产只有在优胜劣汰下成长才能健康成长,不能再家长的庇佑下,这样会害了他的

网友:
如果不是产品质量的问题就应该找出出问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