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冲床冲90°的不锈钢板材模具怎么做?

楼主(2009-03-04):
材质是:不锈钢430;
板材厚度是:1mm;
产品如图所示

网友:
用折床或普通折弯模即可。

楼主:
有这类似的模具参照不?

网友:
一般的模具厂都能做的。

网友(2009-10-10):
那么简单的模随便找一个模具厂就好了

网友:
楼主,给你个小建议:该产品批量小用折弯机就行了,若批量大开模较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