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生产工艺(PCB)--请教

楼主(2009-03-04):
如今电子产品都有或大或小的电路板,
有时候为了产品的空间布局以及其他目的,电路板的尺寸及材料特性等也得需要设计者考虑,
如它的密度,各向弹性及剪切模量,各向柏松比都是结构分析时不可缺少的参数,
而且也需要了解电路板的制作工艺以更好地进行设计,对此没有认识,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

现在遇到一问题,
出于板的强度考虑需要增加厚度,但厚度的增加会使得紧固板子的螺钉面超出产品原轮廓尺寸,
为避免螺钉面超出,希望增加板厚,但螺钉安装处厚度不增加,
如下图,黄色为螺钉接触面,绿色为增加0.20mm后电路板的平面。
请问此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A:
结构上不容易实现,板子有纤维板和纸板,纤维板不易做窝,而纸板做窝有毛面,

你还是应该在板子上解决,通过壳体的支撑和在板子内部夹层增加加强材料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上不容易实现,板子有纤维板和纸板,纤维板不易做窝,而纸板做窝有毛面,

你还是应该在板子上解决,通过壳体的支撑和在板子内部夹层增加加强材料解决,

多谢大侠指点,
另想他法吧,从目前结构看只能调整安装螺钉位置了...

网友:
如果是多层板,还有一种结构,但比较麻烦,就是做一个薄的金属夹层,一般用不锈钢,夹在层结构中,打孔就可以安装,但要考虑电路问题,尤其有射频信号的地方,

关键看是不是一定非要这么做,必须这么做,办法一定有,看值不值得,

手机现在一般可以做8毫米厚,再薄也可以,但问题很多,

我从板子热压开始玩,玩法非常多,关键看使用,

楼主:
谢谢,
我的是4层,FR4的材质,整个厚度不到1毫米---空间有限,导致了板子比较单薄,
而板子受到的来自某连接器件上弹簧片的压力还比较大,加上总体布局时螺钉位置不是很理想,最后板子变形较大,某些元器件焊缝开裂...

您提到的“做一个薄的金属夹层“,我想对解决变形问题的效果应该会很好,但成本可能是个大问题。如今是个薄利竞争的局面,分秒必争啊 (美分)

刚才板子局部加厚的想法被您否决了,我再看看螺钉位置能不能挪挪,把连接器上的簧片压力也控制下,希望能得到个满意的结果.

最后,再次感谢指教!

楼主:
另请教大侠一个问题,
如下图,3.5硬盘电路板上与螺钉接触面处为什么要镀上一层类似铜的材料?

网友A:
你再好好看看是否是镀的铜,应该是覆铜的最外层,你查一下电路,应该是某一个电位的共通线,我没看图,可能说的不准,但不会是镀的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好好看看是否是镀的铜,应该是覆铜的最外层,你查一下电路,应该是某一个电位的共通线,我没看图,可能说的不准,但不会是镀的铜,

覆铜?是否是板子制造时外面有一铜层,这层就是覆铜? 最后蚀刻出电路后留下的,?

从下图可以看出螺钉处的表面金黄色材料在孔内表面也有(某2.5硬盘板子),
难道用来通过螺钉使得板子某线路和硬盘盘体等电位?
还有一问题,您看见孔周围等分的小孔了么?这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通过螺钉使得板子某线路和硬盘盘体等电位?----搞板子设计的朋友说,是的,这样板子地线接上盘体了

网友:
覆铜问题,我不多说,电路就是在覆铜上面作的,不需要的地方腐蚀掉了,而等电位的点是留着的,查电路图可以知道,

多层板,为导通电路,有金属化过孔,即通过过孔,将各层需要连接的电路作层间连接,这是电路设计的问题,我不多说,

你搞板子设计的朋友说对了,是专业人士,

你的图不太清楚,另外我没看电路图,像是过孔,你看一下电路,怎么连接的,说说,就知道了。

你再好好看看,那个件是镀锌的吗?如果是镀锌的零件,周围小孔也可能是铆接孔,实在看不清楚

楼主:
看了下9楼图片的电路图,没有线路连接到螺钉孔,

"周围小孔可能是铆接孔"?铆接各层材料,只是为了螺钉孔附近材料不分离?
但我见到某3.5盘板子上这种类似的孔相当多,见图。
这使我想到一个问题,板子间怎么结合到一起的?

网友A:
看过电路图,假如没有电路,就是安装孔,小孔是铆接孔,

板子间是热压的,即先做好各层电路,热压,比如手机是八层的,各层压好,做金属化过孔,连通各层电路,

典型的工艺问题,

大虾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网友:
就是安装孔(也可以做为定位孔)。为什么周围有那么多小孔?
那不是铆接孔,是过孔,铆接孔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使PCB牢固,铆接孔不会那么小的,有标准的。
这些过孔的作用是提供更“粗”,更可靠的连接,尤其是做“地”时。
至于说存在安装孔周围有毫无电气连接的过孔,那多半是设计者的疏忽,没什么目的的。

网友B:
其实,做PCB设计,国人最擅长的就是“抄板”,比机械设计的“抄”容易多了。按葛优的话讲,和打劫是一个水平,这也是山寨能流行的一个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电路图,假如没有电路,就是安装孔,小孔是铆接孔,

板子间是热压的,即先做好各层电路,热压,比如手机是八层的,各层压好,做金属化过孔,连通各层电路,

典型的工艺问题,

大虾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主要为硬盘内零部件的机械设计师打打杂,
对电路板是一窍不通,目前是工作需要才接触的,所以问了很多入门的问题,谢谢大侠们的热心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做PCB设计,国人最擅长的就是“抄板”,比机械设计的“抄”容易多了。按葛优的话讲,和打劫是一个水平,这也是山寨能流行的一个因素。

什么工作要做精做好都不容易,需要不断积累和持续改进,国人目前缺少这些想法--或者说外部条件不允许,山寨横行是必然..

网友:
对13楼螺旋大虾的过孔说法有不同意见,过孔一般是提供导电通道,而强度是由板子的层间保障的,而连接件一般不会用过孔连接的强度保障,铆接的强度高而成本比过孔处理低很多,只是不提供导电通道,设计的时候不会选择高成本低可靠性的结构,

另外,‘疏忽’的说法有些勉强,设计者水平不会如此低,因为没看到具体的板子,但我相信不应如此,

网友:
之所以提强度的事是因为楼主好像对铆接孔的作用有误解。
楼主说的很明白,这是硬盘上的板子,没有拉手条的存在。连接器的铆接孔不会像图片上那样布局的,而且孔径和金不金属化也是有标准的。
实际中,像这样处理带接地的安装孔是非常有必要的,且不说电磁问题,如果没有周围的那些过孔,单靠金属化了的安装孔是很危险的,我看了一下手头的一些板卡,很多金属化了的安装孔壁都被破坏了。至于设计者为什么会疏忽,这和PCB设计软件有关,一般都会把这样的安装孔打个“包”,一下就拉过来了,拉啊拉,不需要的地方也拉过来了,反正对板子的功能没什么影响,只是会导致轻微提高加工成本。
其实,我们都不是职业的PCB设计,工艺。楼主身边到有专家,一问,把专家的意见发上来,都解惑了。

网友:
螺旋大虾很认真,在下佩服,

1  楼主首先说了,看过电路图了,周围无电路,所以,是安装孔确定无疑,

2  大虾也说了,做金属化孔的强度很低,很容易破坏,这非常对,因为这是材料成分决定的,一般是非常小的孔才考虑这么做,而周围无电路的板子,做金属化孔在何处附着也是问题,

3  按大虾说的,是‘疏忽’,可能电路的使用上不允许,特别是作了不应该做的层间打通,假如没有射频部分还好,当然希望是全数字信号,

4  我希望楼主能把这个孔径尺寸和周边电路发上来,可以再研究一下,

网友:
楼主看错图的可能性非常大。
小侠我判段那个特写的孔周围的过孔是连“地”的,楼主只需要把镜头拉远点再发上来就明白无误。
射频部分应该是没有,但全数字信号照样对过孔要求严格,比如高速时。
静候楼主现身。

网友A:
螺旋大虾说的可能是对的,假如确定是过孔,应该是层间的‘地’,而不是层间的电位,

没有射频就好解决,全数字对过孔的要求一般是尺寸要求,位置要求低,而射频最难解决,我最怕的是射频,而不是高速数字信号,就像玩钢铁,最怕的是玩成分,假如单独玩强度,就没什么可怕的,

楼主还是应该把详细的东西发上来,以解大家的疑惑,

我最喜欢和大家讨论一个细节问题,无论是液压,是结构,但大家讨论这类东西的很少,

再像螺旋大虾致敬,大虾作什么工作?在这个行业延伸到哪里?

网友:
大侠说的是对的,主要是尺寸,说白了就是寄生电容,电感的问题。而射频的电磁兼容问题很头疼,一切都不是你想要的,还好,有很多经验性的东西可参考,但要分析其理论那就大发了。
小侠目前是做数控机床的电气设计,简单的系统集成,范围也很窄,没什么技术含量。要说能延伸到哪里,还真说不好,见识浅啊。

网友:
是这样的,射频还和板子的基材有关系,特别麻烦,很难掌握,作这类设计的,一般是做射频的有一碗比较好的饭,薪水也高,搞数字部分的就差一些

在下也不是这个行业的家伙,玩这个行业里的一些特殊设备, 彼此彼此,

楼主哪里去了?应该把这个问题弄完,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上班杂事比较多,现在闲下来会儿,
刚请教了朋友,他的理解是,
螺钉孔周围均步的“过孔“,是增强电气连接用的。螺钉孔和“过孔“都是先镀铜,再镀金--防止氧化。
它们都是连通接地,应该是在板子里面某层相连通。

板子其他地方还有许多比“过孔“更细小的孔,据说是散热用的...

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出来。

至于电路图,实在不方便拿出来,请大家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大虾说的可能是对的,假如确定是过孔,应该是层间的‘地’,而不是层间的电位,

没有射频就好解决,全数字对过孔的要求一般是尺寸要求,位置要求低,而射频最难解决,我最怕的是射频,而不是高速数字信号,就 ...

我还有一些结构的问题向大虾请教,盼您及大家热心指导...

网友(2009-07-13):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精密程控机床能顺利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