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固性塑料压塑生产(或压制生产)

楼主(2009-03-04):
有一个小部件,需要用热固性塑料(白色酚醛树脂),用压塑生产(或称为压制或模压),想找一生产厂家。
但深圳及附近,很少这类厂家。一般都是用注塑加工。
不知社区们有没有朋友或认识的人做压塑生产的,可否给个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A:
做 这个的的确没有做 注塑的多。不过网上还是很容易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 这个的的确没有做 注塑的多。不过网上还是很容易找到的。

找了比较久,还没找到合适的。
大的公司不愿意做,因为产品比较小,总价值不太高。
小公司可能没上网。
网上写压塑的,打电话问时,说是注塑加工的。
或是做电木的。

找合适的供应商很难。

网友(2019-01-23):
热固性塑料第一次加热时可以软化流动,加热到一定温度,产生化学反应一交联反应而固化变硬,这种变化是不可逆的,此后,再次加热时,已不能再变软流动了。常用的热固性塑料种类并不多,主要有聚氨酯(PU)、环氧树脂(EP)、酚醛树脂(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