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实现产品零件的系列化设计

楼主(2009-03-04):
请教SOLIDWOR高手:现在工厂自动化的零件规格很多,需要给客户提供3D文档,可是我们也不可能每种尺寸的零件都画,比如说同步带轮,我现在就想一种齿型的产品画一个,相应的尺寸都是用A、B、C、D、E、F等等标注,设计人员打开我的这款齿型3D文件后,出现一组尺寸参数表,客户指定尺寸后自动生成相应的3D零件;还有很多类似轴之类的产品,不同的直径不同的长度;MISUMI的软件功能很强大,它是有自己的3D开发软件,客户指定尺寸生成新文件后,还可以保存成各种格式的文件,这个目前我们做不到
但是我现在的目的,就是在SW软件下画图,但是要达到出来表格指定参数的功能,我看过SW的指导教程,不太明白,希望有高人指点,帮我快速搞定,谢谢各位

网友:
你可以看SOLIDWOR帮助菜单下的SOLIDWOR指导教程里的系列零件设计表
  学习一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er二次开发

网友:
像米思米这样专门给客户定做的企业 产品目录不都是这样标注的吗

网友:
还有通用的东西尺寸都是这样标准的  比如开关电源的外型尺寸等

网友:
你说的,正是SW里系列零件设计表的应用!如果要达到你说的效果,你最好再学一下方程式,会更完美。
系列零件设计表在“插入”工具条里。

网友:
对,用方程式。
比如一个圆柱,上面一孔。
可以通过圆柱的直径和高度确定孔的直径和是否开孔。
装在上面螺栓根据孔的直径自动建模型,生成新的螺栓。

这属于参数化建模。

网友(2009-04-28):
用配置文件啊,很好用的饿

网友:
这个就是你先用参数化建模,然后整一数据库就行了。我以前做过这个的,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如果只有两三个型号,可以添加不通的配置来达到这个效果。 如果比较多的话还是选择使用零件系列化(建立Excel表格的形式)更好。

网友(2009-06-10):
謝謝LZ的問題和老鷹的加精,做產品的工廠經常面對此類問題,以前遇到這類問題就會有LZ一樣的希望,但是一想到那些複雜的方式也就。。。,還真的沒想到SW裏面就有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活活,收穫了,同時也謝謝後面各位的建議

网友(2009-10-17):
追问

如何通过网络在线修改零件模型的尺寸,并能下载到本地计算机   Post By:2009-10-17 16:25:11

如何通过网络在线修改零件模型的尺寸,并能下载到本地计算机
如何通过网络在线修改零件模型号的尺寸,并能下载到本地计算机
就如MISUMI的官方网站的在线定购系统:如下演示
http://www.misumi-ec.com/asia/esh2hs/ItemDetail/10300014460.html
米思米是用的一款很专业的软件,我一直没有找到破解版

我们现在用的CAD软件很多,如Auto-CAD,PRO/E ,SolidWorks等等,但本人能力有限不会二次开发,不知哪位大侠有这面的解决方法。

购买论坛中所提到的产品,请联系我们
Email:admin@chinadreamfactory.cn
http://www.chinadreamfactory.cn/bbsky/dvbbs/index.asp
http://www.chinadreamfactory.cn/bbsky/dvbbs/sitemap.xml
http://www.chinadreamfactory.cn/bbsky/dvbbs/sitemap.html

网友:
参数化建模嘛,现在的软件都可以,SW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