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利用PLC控制两个直线运动的同步运动

楼主(2009-03-04):
要求利用PLC控制同一平面内的两个平行直线运动同步.
请教PLC的外部接线该如何?用什么样的传感器好?

网友:
ralphtyler网友好!
.
1?:这两个平行直线的长度是多少?
2?:执行机构是什么?
3?:负载有多重?
4?:
.
syw    090305---01.36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线长度约0.5M----1M,执行机构就是直线往复运动,差不多算是机械手,负载不考虑.望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ralphtyler网友好!
.
如果是长跨距的“桥式行车”,需要解决两边行走机构的“平行同步”问题。
.
你设计的这个东西,一条直线的跨距最大值才1米,采用“连轴..+..链轮..+..链条”,
或者“连轴..+..齿轮..+..齿条”就能解决问题,为什么要舍简而求复杂?
.
syw  090309---05.39

网友:
同步凸轮不就行了吗?就像牛头刨床那种

楼主(2009-05-08):
谢过,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