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抱闸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04):
所用的弹簧加压电磁制动器 ,目前遇到的情况是 线圈带电的瞬间 制动盘吸合 随即又回到原位置,接触摩擦轮 造成摩擦轮磨损严重。

请问 :是不是因为弹簧的回复力过大造成的?

谢谢!

网友:
电源或控制线路问题的可能性大些。据磁场与距离的平方成比例的特性,弹簧力过大就不会吸合。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建议检查控制电路。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两位  现在发现另一侧行走电机的电压电流和出现问题的一侧相同  抱闸线圈阻值也相同

拆下检查后 发现制动盘受热变形 中间凹出 不知会不会影响吸合~

网友(2011-06-04):
电源或控制线路问题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建议楼主先 更换制动盘后,试一下看结果如何?

网友:
制动线圈内部问题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情况   抱闸抱死
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先手动抱一下试试,如果手动没问题就查电器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