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传动比怎么算?

楼主(2009-03-04):
如题,传动比怎么算?

网友:
什么是传动比?

网友:
你是不是问的有问题啊
无所谓传动比吧,只要你校核强度够了,自然是齿轮越小越好,这样齿条就能够短一些吧。

网友:
个人认为是没有传动比的。
从圆周变为直线运动,只是运动的转换。
如果从定义上看:
i=r1/r2,因齿条r是无穷大,所以传动比可以看作0或无穷大,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2009-04-30):
个人认为是没有传动比的。
从圆周变为直线运动,只是运动的转换。
如果从定义上看:
i=r1/r2,因齿条r是无穷大,所以传动比可以看作0或无穷大,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哈哈,
因为齿条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齿轮,因为太大了,像地球一样,,,速度比也无穷。所以传动比趋于无穷

网友:
不存在传动比.

网友:
你问的是不是齿能转多少齿条做多少苦力哦////

网友:
我也想问,因为教材上说有的!

网友(2009-12-24):
齿条又不转动,怎么能谈速比。

网友:
好像有计算的小软件。

网友:
应该无传动比一说!

网友(2012-10-31):
   是计算齿条的线速度吧!……

网友:
齿轮与齿轮之间传动,才构成传动比一说,就是与两齿轮的齿数的反比。齿轮跟齿条之间配合,只是起到运动线的改变,也就是说,运动从转动到直线运动的改变,不存在什么传动比!

网友:
没法算,齿轮与齿轮之间才有传动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