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一个图片雕刻到一个工件上---请教

楼主(2009-03-04):
我现在想把一个图片雕刻到一个工件上,用什么软件可以让其能实现自动编程或者将其轮廓生成呢?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吗?

网友:
浮雕用 ArtCAMpro。

网友:
小海玩数控网友好!
.
做任何项目,弄清原理很重要!
.
图像文件===位图
雕刻机文件===矢量图
.
所以,你得找一个------将图像文件转化为矢量图的软件.。
.
syw   090307---11.01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就是不知道哪个软件才能做到这点啊

网友:
你试试这个办法,你用PS把图片轮廓画下来保存成矢量格式,然后再用“破衣”等软件来编辑试试。

网友:
小海玩数控网友好!
.
将图像文件雕刻在工件上,可以用激光雕刻机,也可以用机械雕刻机,也可以用数控铣,
也可以用加工中心……。
.
每一种设备采用的图像格式都是不一样的,你采用那一种?最好能明确说明一下,
这样,大家才能有针对性的帮你。
.
我没有亲自操作用过雕刻机,但我有过需要雕刻方面的工件。我只是将图像文件交给
加工单位就行了,……
.
syw  090310---05.27

网友:
artcam,type3等,国产的精雕等

网友:
上磁动力论坛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