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线干油分配器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04):
本处使用的双线干油润滑系统出现问题. 经查证应该是由于冬季天气寒冷,造成回油压力增大.无法达到换线.处了更换油脂外,
各位大哥帮忙想想有没有别的方法解决问题.(回油压力大问题)

网友:
只能调高润滑泵的压力来解决

楼主:
谢谢, 我也想不到什么好办法!
回头看看管道能否完善下!

网友:
我是专业润滑设备的厂家,你这个情况我也碰到过,是由于设计时所选管径太小造成的,现在所能解决只能更换润滑油,比如冬季用1号润滑脂,另外适当调高润滑泵压力

网友:
预热滑脂泵油箱的滑脂,管线区如果温度不是太低的话有一定效果

网友:
我厂是利用蒸汽管道盘在油箱外部实现预热的,有一定效果,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
温差大的地方,更应该考虑的是适当的温度使用适当的油脂,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网友(2009-07-31):
同意7楼朋友的建议
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2012-03-26):
首选你要考虑所选用的油脂是不是粘度太大,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选用1号通用锂基脂,然后考虑油泵的位置,可以考虑把油泵位置放在润滑管道的中间,可以加快回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