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的锥形切割---请教

楼主(2009-03-04):
没切过锥形的,所以不会,会的指教一下。锥度加工装置是指那些?购机的时候有配来的么?

网友:
北京阿奇-夏米儿线切割机可切15度锥,可咨询一下。

网友:
15斜度不是很大的。

  楼主说的应该是快走丝。
只要机床带U轴V轴伺服电机,就是可以切斜度的。

网友:
请教

快丝有认为调动过所以锥度本来的UV都不是原位,如何归零位保证下次的锥度加工

网友:
机床的说明书里都有,按步骤操作即可

网友A:
切一锥体可以做到么???

网友:
回答四楼的,
你没有找过丝的垂直吗??
 加工工作之前,你们都不找工件与丝的垂直吗?一般就是用手拧UV轴的
     常见的找垂直的法子就是在工件的面上放一拐尺, 手动调uV轴  调到丝与拐尺平行了

网友:
回六楼,切一锥体当然能做到了

网友(2009-04-05):
哎……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楼上的!!

网友(2009-07-06):
4# names2611用坟正块

网友(2009-08-15):
多了锥度割头,

网友(2009-10-10):
买一台带锥度的机床即可,一般是正负3度,如果要大锥度,可买苏州宝玛

网友(2010-08-29):
快丝  割大角度出来误差蛮大的

网友:
请教
快丝有认为调动过所以锥度本来的UV都不是原位,如何归零位保证下次的锥度加工
只要校正钼丝与工件的直角就可以了呀。

网友:
3度机调整钼丝垂直刚好 要割锥形不难 保证精度难

网友(2010-10-30):
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好好支持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B(2013-01-25):
引用 网友A:
切一锥体可以做到么???

慢走丝切上圆下方都可以,理论上上边星星下边月亮都可以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慢走丝切上圆下方都可以,理论上上边星星下边月亮都可以切

被震惊了

网友:
寻。线切割加工。QQ465773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