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一种泵

楼主(2009-03-05):
各位高手,急需一种能把很浅的积水抽出来的潜水泵。据说叫薄膜泵。是什么样的。那里有卖?

网友:
名称 薄膜空气隔水潜水泵
一种薄膜空气隔水潜水泵,它包括空气密封隔板、油封室、电缆进线装置。潜水泵电机腔内和空气室内充满空气,并用空气密封隔板及油封隔开,各腔体之间有相通的通气孔,孔口套有薄膜防水套,使各空腔之间不存在压力差,从而减轻了油封磨损,避免了气体交换,达到防止电机受潮的目的。本实用新型可制成隔爆型电气设备,用于煤矿井下或其它必须使用隔爆电气设备的场所。
申请专利号 CN88204485.0
地址 黑龙江省鹤岗市煤建处服务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