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很笨的问题:输出频率是10000赫兹是每分钟10000个脉冲吗?

楼主(2009-03-05):
plsv k10000 y0 y01

输出频率是10000赫兹是每分钟10000个脉冲吗?

谢谢!

网友:
的确是个笨问题,首先单位就搞错了。
是秒不是分钟。

楼主:
每秒10000个脉冲

网友:
大致可以这么理解。
伺服上有这样的指标?具体说说才知道是什么含义。

楼主:
比如下句
DDRVA D134 K2000 Y0 Y1
就是说伺服以(PLC每秒2000个脉冲×驱动参数和其他)的速度移动到D134位置
是吗?

楼主:
我现在做的是用FX1n的代一个伺服电机、mr-j2S-40A的
我就是搞不懂伺服的速度是怎么计算的、
电子齿轮分子2048 分母125、丝杆螺距4mm、是按一个脉冲0.0005mm的行程计算出来的
我就是不知道伺服的速度到底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机器上有一段是用匀速到达指定位置速度老是不准、
还望大哥指点指点啊!郁闷很久的问题了

网友:
速度不准是什么意思?反映到机械上是爬行吗?你要求的最低速度是多少?估计是F0.4吧。
另外:好像你和苏州特质锐有点关系哦。

楼主:
你怎么知道的和他有关系的、
我的设定速度大于实际速度
有关系试吗?

楼主:
我要求速度0.1mm、实际速度远远大于0.1、到底是多少我就算不出拉

网友:
如果设成200或更高情况怎么样?你试试看。
你仔细看伺服手册,最低转速是有规定的,再低伺服会默认为最低速度。
假如你机械上没有减速,那靠PLC+通用伺服是不能满足你的设想的,一定是甲方要求你们这么做,便宜啊。
另外,微量进给也会有问题,误差有10个脉冲左右,你怎么满足CBN的微米修整进给?低速爬行也是大问题。
总之一句话:这方案单靠电气很难弄。

楼主:
就是啊、以前有个工程师这样给甲方做了一套能用、现在就要求我用同样的东西这样做、我真的很难办到啊、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搞了、机械上没有减速的、要求程序和伺服上做到、哥们才疏学浅啊、只能请教各位了。用FX2n的加个1pg怎么样?能到达吗?机械是专机要求伺服单轴往复运动从原点到达第一指定位置、然后低速(最低)0.1mm/秒运行至第二指定位置、然后返回原点。

网友:
哦!是每秒啊?也就是6毫米/分钟,这可不慢啊!能搞的。具体还要看其他技术指标。
你应该是整套的三菱解决方案,谁卖东西给你,你就让谁来搞定,就这么简单。
以前的方案可不是用的CBN砂轮啊。普通砂轮这么修可以,CBN的修整讲究很多的。
你们做无心磨的吧。典型的金刚滚轮修砂轮的动作。

楼主:
谢谢大哥的真心指点、小弟感激不尽!谢了!

网友(2009-05-01):
是做无心磨床吗?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一直想弄清PLC和伺服的连接方法和原理,今天学习了一下.

楼主:
不是无心磨、非标机械。无心磨以前我改装过加机械手自动送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