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小型件,用复合模合适吗?

楼主(2009-03-05):
现有一小零件,月用量5万,材质为CUZN33 H130 DIN17670,打算用复合摸做,但凸摸只有单边1.5mm,感觉不大可靠,我很少做复合模,请高手指点,多谢。

楼主:
怎么没人理呀,如果用分步落料产品的平面度会不好,上出料呢,不太方便吧,有点郁闷。。

网友:
非复合模不可
模具高度要配的很好
模具寿命低,估计修模间隔很短
不过也只有这样做了,没有更好更省料的方法了,只有复合模

楼主:
多谢了,在考虑要加壮凸凹模,请问“模具高度要配的很好”是指什么,是要求凸凹模与推件块在下死点叠死吗, 我没有这方面经验,还望渃梨梨指教,

网友:
高度不一致会不平
这么窄的做过,但是是0.6的不锈钢外加圆弧线一次出来
你这个厚度2.5>1.5是唯一的难度,不敢说,你做了告诉我结果,值得试
切下来都不一定有1.5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产品试出来了,尺寸还好,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冲压后产品还和料条在一起,不会自动分离啊,很讨厌啊,开始以为没冲穿,就一直降模高,结果把脱料板顶裂了, 。还在修补呢,请梨梨帮忙支招啊,怎么解决产品分开这个问题啊,要加长上模的推料块吗,还是怎么弄,

网友:
中间的那块大废料是自动掉的么?

网友:
你顶裂的是下脱料板吧?

楼主:
9# 渃梨梨 是的,下面的凸凹模四周有加强,模具合的过死把下脱板顶裂了,其实用冲床打的时候并没有裂,我用手摇确认模高时压裂的,中间的大废料是会下来的,它在凸凹模内的,产品进入料条是在回程时上模的推料块顶入的,是不是顶料的力量太大造成的,

楼主:
中间的那块大废料是自动掉的么?
引用 网友A:

大料是自己掉的,上模的顶出是用强力橡胶的,不是用打杆的动力推出,产品不能落下好象是这个原因,你们之前用什么方式提供推件力的呀,

网友:
试模的时候,能把中间费料冲下来就可以了。
上模顶料的时候,把零件有镶入料条框里,应该没什么影响。还便于取出零件!

网友:
昨天漏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你那产品用手可以和条料分开么?

网友:
既然,开复合模了,就不会用自动送料,可以手工取料的

网友:
你是用什么方法推料的啊
如果你的设备上可以用打料杆
那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拉

楼主:
昨天漏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你那产品用手可以和条料分开么?
引用 网友A:

刚刚试模了,用和上次同样的剥料力,产品不会与料条分开,手也去不下,因为比较窄,用东西敲出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冲出的产品厚度变薄了0.2mm,我在考虑是不是由于变薄的原因使产品脱不开,

楼主:
你是用什么方法推料的啊
如果你的设备上可以用打料杆
那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拉
引用 网友B:

你好,用打料赶当初设计时也考虑过,产品壁很薄,要压料才行,现在可能是压料力太大了,产品都变薄了。

楼主:
试模的时候,能把中间费料冲下来就可以了。
上模顶料的时候,把零件有镶入料条框里,应该没什么影响。还便于取出零件!
引用 网友C:

产品现在是很难用手直接取出,如果能抖落出来也行啊,

网友:
上面的压料力小点,或者干脆不要上面的力试下,力大肯定会压进废料的!
要不出模具后再同步做个打料的装置?

网友:
变薄,用橡胶有那么大的压力?
是不是合模的高低太低拉

网友:
问题还是出在材料壁太小了,材料的强度得不到保证,材料稍受压力变形膨胀在料条里
以前做过3MM的CU和这个类似的复合模,材料壁是4MM的零件比较容易出料的。
调整合模的高度,只要能冲裁就可以,减小脱模橡胶或弹簧试试?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青豆上路”说的对问题就是产品的壁厚太薄了,减小推了力也不行,后来也和其他同行交流,得到的结果是只有用较厚的材料做产品,依据产品要求可以用2.6-2.7的做。下面是产品的照片,不大清晰,手机拍的,

[localimg=113,150]2[/localimg]

网友(2009-04-18):
你好,请问我这个链板要是复合模应该怎么加工啊?   谢谢指教!!!!   材料是45号钢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你的这个开复合模是可以的,不过你的产品精度很高,用普通的冲压可能不稳定,建议精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