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一台调速电机控制两台XY步进电机,带动工作台步进直线运动

楼主(2009-03-05):
我对电控是菜鸟,请教各位高手
我用一台调速电机控制两台XY步进电机带动工作台步进直线运动,动作要求如下
1、调速电机(带减速机)输出速度10-100转每分钟,要求调速电机每转一圈,利用一半时间加工工件,另一半时间用来控制两台步进电机间歇运动使工作台移动一定距离,X向步距12毫米,Y向进45毫米后退45毫米
2、用电气控制方法能够实现吗,关键是调速电机高速100转时,步进电机能够快速完成如上动作吗
3、调速电机调速是人工根据产品材料任意调整,请教各位电气高手指点

网友:
建议用伺服电机。
简单计算一下就知道最大速度是:18000mm/min。最短循环周期是300毫秒。
即使是20导程的丝杠,那也要900的转速,步进电机有点吃力啊,再考虑加减速时间就更吃力了。而伺服电机额定转速3000的很普通,加减速都是毫秒级的,用10导程的丝杠就可以。
具体要详细计算才知道。
但即使是轻载,非要用步进电机,那也是特殊设计的电机和驱动器。还不如用伺服方案。

楼主:
1、经计算,确实需用伺服系统,只不过仅控制做直线运动,不知控制系统如何选型
2、但调速电机的转到如何来控制伺服系统呢

网友:
如果没有插补,可以用PLC+高速计数单元+通用伺服来做。
调速电机如果是要无极调速,那也可以通过PLC的模拟输入+电位器+变频器的模拟量控制来实现;如果是有级调速,可以直接用波段开快+变频器的多段速控制,那同时把调速电机和伺服电机联系到一起了。
具体的方案你可让供货商给提供,连编程都顺带给你搞定了。根据期望成本可以选三菱,台达等的整套解决方案,省心。

楼主:
谢谢兄弟,调速电机用变频调速,当然是成本低一点的,请帮忙推荐一两家供货商好吗,最好是连同二维工作台及控制部分全套的,由于本人是菜鸟,所以越可靠越省事越好啦

网友:
PLC,触摸屏,伺服,变频器三菱和台达都能整套供应,三菱贵些,台达便宜些。国产的也有,也更便宜,但我们没用过。
二维平台也有很多供应商,什么价位的都有,我们没整套采购过,是自己买丝杠,轴承来自己做的。
可以在网上找找看,很多的。

楼主:
谢谢阿伦,我找一下看有没有全套购买的。

楼主:
另外,伺服电机驱动,工作台线速度能够达到18M每分吗,一分钟运行100次,及每次0.6秒,在0.6秒内,完成X轴步进6毫米,Y进45毫米退45毫米伺服电机控制系统能够实现吗

网友:
18米不高啊。
3000的额定转速,10的丝杠是30米啊。
到是运动平台要仔细问问供应商,伺服问题不大,不过我们没用过那么高的,没实际数据。

网友:
谢谢我正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