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矿厂尾矿输送设备弯管最好选用什么材质较好?---求助

楼主(2009-03-05):
请问各位大侠,选矿厂尾矿输送设备弯管最好选用什么材质较好啊啊

网友:
用各种耐磨材料的都有,现在一种比较新的材料是在钢管内壁进行碳化钨处理,称WCSP,厚度可达2毫米,硬度是淬火工具钢的8倍,我们用作辊道的耐磨层,但比较贵,

输送行业还用陶瓷钢管,称CLSP,就是钢管内部烧一层陶瓷,

还有各种古灵精怪的复合材料,关键看设计的时候选什么,设计选什么你就用什么,

网友:
耐磨管道找我13963535893刘

网友:
为什么不选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实壁管或钢塑复合管,弯头部分也是同样材质,可以获得满意的耐磨效果。
特别材料用选用进口的Ticona公司的GUR材料,可以获得比金属更好的耐磨耐腐蚀性能。
请联系13601828495沈先生。

网友(2009-08-19):
用耐磨陶瓷弯管,找山东华星电力辅机有限公司 张洪泉 13863585199

网友(2010-09-17):
山东华星电力辅机有限公司

山东华星电力辅机有限公司属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位于中国江北水城—聊城。公司坚持以科技求发展,以质量求生存的原则,为客户提供一流的产品及一流的售后服务。

主要产品:1、耐磨陶瓷弯头、耐磨陶瓷管、镶嵌陶瓷耐磨弯头、耐磨陶瓷贴片、耐磨陶瓷管道、陶瓷内衬复合钢管、陶瓷内衬弯头、陶瓷复合钢管、陶瓷内衬钢管、耐磨陶瓷三通、耐磨大小头,陶瓷耐磨自动补偿器及之间各种规格的异型管,2、双闸板耐磨陶瓷阀门。

生产艺:陶瓷内衬复管是采用自蔓延高合成--离心法制造的。就是把钢管放在离心机的管模,在加入铁红粉混合物,这种混合物在化称为铝热剂离心机管模旋转达到一定速度后,一火星点燃铝热剂铝热剂立即自己燃,燃波迅速蔓延,在蔓延时发生的烈的化

耐磨陶瓷贴片是以AL2O3为原料、以稀有金属氧化物为溶剂,经1730的高温烧结制成的特种刚玉陶瓷,再采用耐磨胶粘结组合成的耐磨陶瓷贴片,可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耐磨陶瓷贴片、满足用户特殊需求的技术条件。耐磨陶瓷贴片的耐磨性是锰钢280倍,是高铬铸铁的180.5倍。广泛应用于电厂煤粉输送、钢厂烧结除尘、水泥厂等企业的有关设备、管道。

产品性能:1、耐磨性:陶瓷复合钢管的内衬陶瓷层中Al2O3含量大于95%,显微硬度HV10001500,因而具有极高的耐磨性,其耐磨性比淬火后的中碳钢高十余倍,优于钨钻硬质合金。
  2、耐腐蚀性 陶瓷属中性材料,化学性能稳定,具有优异的耐腐性和耐酸性,可抗各种无机酸、有机酸、有机溶剂等,其抗蚀程度是不锈钢的十倍以上。
  3、耐热性能优异,能耐温2000℃以上,可在-50℃~900℃范围内长期工作。
  4、易焊接:陶瓷内衬复合钢管可以通过焊接外层钢管达到连接的目的,陶瓷内衬复合钢管可采用焊接、法兰、柔性快速接头等联结方式,安装十分方便。

应用行业:1.要求高耐磨的管道:火力发电、热电厂灰()输送、煤粉输送管道,选矿厂尾矿输送和精矿输送管道,港口矿浆和泥沙输送管道,粉煤浆输送管道等。2.重介选(洗)煤厂精煤输送管道,要求高耐腐蚀性火力发电脱硫浆渣输送管道。3.熔融铝液输送管道。4.要求高耐磨、高耐腐蚀、耐高温的各种管道。
   销售部:张洪泉 13863585199

电话:0635-5872666
传真:0635-5872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