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齿轮侧隙的计算方法

楼主(2009-03-05):
装配齿轮时,两个齿轮的齿侧隙是有什么确定的?那位高人讲解一下。

网友:
齿轮副的侧隙要求,应根据工作条件用最大极限侧隙jnmax(jtmax)与最小极限侧隙jnmin(jtmin)来规定。
中心距极限偏差(±fa)中心距极限偏差表的规定。
齿厚极限偏差的上偏差Ess及下偏差Esi从齿厚极限偏差表来选用。例如上偏差选用F(=-4fPt),下偏差选用L(=-16fPt),则齿厚极限偏差用代号FL表示。

若所选用的齿厚极限偏差超出齿厚极限偏差表所列14种代号时,允许自行规定。

楼主:
谁有简易的计算方法,不用查表这种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测量的那种...

网友:
很复杂的,还要考虑工作时热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