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配置--请教

楼主(2009-03-05):
在西工大的机械设计第七版319页,讲到球轴承的配置问题,
其中有处地方不是很明白:
针对如何提高结构支撑刚性的问题,文中提到“压力中心“的概念, 在网络上搜索到维基百科关于它在空气力学方面的解释,
The center of pressure is the point on a body where the total sum of the aerodynamic pressure field acts, causing a force and no moment about that point. Mathematically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net pressure force on the body acts through this point. The net force applied at the center of pressure point produces the equivalent moment as the pressure field about any arbitrary point. Typically the center of pressure is referenced to the nose of the vehicle but other points may be selected.

但上述解释似乎和轴承毫无关联,请问轴承中对压力中心是怎样定义的?
个人理解是,若轴承不受来自齿轮的径向载荷,其轴向压力沿轴承接触角产生的分力汇集点即是所谓的--压力中心. 但目前的问题就是,从下图结构看轴承肯定要承受来自齿轮的径向力. 那么,请问压力中心怎样定义的? 似乎不会汇集在一点...

网友:
拙见:

压力中心即压力的中心,不是专有名词,所以没有定义。
左边的轴承有左边的压力中心,右边的轴承有右边的压力中心。

最后一句没看懂,‘似乎不会汇集在一点...“,不汇集在一起不妥吗?

网友:
所谓压力中心即E点,个人以为是轴承滚珠或滚柱承受的最大力的中心,理论上应该交与一点!

网友(2009-05-26):
1、第一图、第二图中所说的压力中心是指圆锥滚子的轴心线中心位置的垂直线落到旋转零件轴心线的交合点。
2、第一图的形式适用于减速箱(两端轴承,中间齿轮),增加齿轮轴的刚度;第二图的形式适用于车床、铣床、镗床等主轴,增加切削端的刚度。
3、从第一图中不难看到,外悬受力情况下,两轴承中间的轴要相对的粗,从材料利用上来说,不符合设计要求;而第二图则反则反之。

网友(2013-03-27):
我说这么眼熟,呵呵
我不太明白的地方是:压力中心L1<L2,但是悬臂较长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