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阀环(valve rings)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9-03-05):
这是往复式压缩机的气缸阀门。请问图中阀环(valve rings)的作用是什么?在阀座上为什么要开槽呢,气体是从槽中进出的吗?这种气阀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你说的中阀环是气阀的阀片,在阀座上的槽是气道。

网友:
压缩机气阀工作原理
  工作过程空压机的低压级吸气阀和排气阀装在气缸盖上,升程为3mm。而高压级的吸气阀和排气阀装在气缸中部的阀室内。气缸及活塞均分成直径上大下小的两段。活塞顶部以上为气缸的低压级工作空间,空气经滤清器吸入气缸。活塞中部的环形空间为高压级工作空间,由低压级排出的气体经级间冷却器冷却送入高压级进一步被压缩。为了保证安全,低压级和高压级分别装有安全阀,它们的安全开启压力分别比额定排出压力约高15%和10%。电动机通过弹性连轴器带动曲轴旋转,再经连杆,活塞销带动活塞在气缸内上下往复运动。当活塞从上止点向下止点移动时,空压机处于吸气过程,此时进气阀弹簧被压缩,阀片向下运动,于是进气阀打开,吸入气体。活塞回行时,即从下止点向上运动时,吸气阀开始关闭,即阀片受其弹簧弹力作用向上运动至与阀座密合位置。当吸、排气阀均处于关闭状态,活塞继续向上运动时,气体在缸内被压缩,压力升高到排出压力时,排气阀阀片向上运动压缩弹簧而开启,压缩过程结束。排气阀开启后,缸内压力即将保持排出压力大小不变直到活塞行至上止点,全部气体被排出,排气过程结束。气阀开启的最大位置受升程限制器的限制。
  活塞式压缩机介绍:当曲轴旋转时,通过连杆的传动,活塞便做往复运动,由气缸内壁、气缸盖和活塞顶面所构成的工作容积则会发生周期性变化。活塞从气缸盖处开始运动时,气缸内的工作容积逐渐增大,这时,气体即沿着进气管,推开进气阀而进入气缸,直到工作容积变到最大时为止,进气阀关闭;活塞反向运动时,气缸内工作容积缩小,气体压力升高,当气缸内压力达到并略高于排气压力时,排气阀打开,气体排出气缸,直到活塞运动到极限位置为止,排气阀关闭。当活塞再次反向运动时,上述过程重复出现。总之,曲轴旋转一周,活塞往复一次,气缸内相继实现进气、压缩、排气的过程,即完成一个工作循环。
  【与气阀配合的卸荷器】
  卸荷器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旁路卸荷器(Port Type Unloader)。顾名思义,就是在吸气阀的旁边单独开一个旁路通道,用单独的卸荷器封闭该通道,不与吸气阀发生联系。这种卸荷器的优点就是减少了传统卸荷器对吸气阀阀片的影响,延长了吸气阀的使用寿命。
  (2) 塞式卸荷器(Plug Type Unloader)。这种卸荷器、它的结构与旁路卸荷器类似,只是作用于带中心孔的Magnum阀上。卸荷器打开时,气体通过中心孔返回入口缓冲器,卸荷器关闭时,中心孔被封住,气阀正常工作。
  (3) 余隙腔卸荷器(Clearance Pocket Type Unloader)。这种卸荷器的工作原理就是在气缸的缸盖端设置了一个余隙腔,利用气体的压缩和自由膨胀来实现卸荷的。当余隙腔打开时,被压缩的高压气体一部分保留在余隙腔内,进入自由膨胀阶段,这些气体就会自由膨胀,占据了部分气缸容积,导致入口吸气量的减少,从而达到卸荷目的。当余隙腔关闭时,气缸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