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知道M62*2内螺纹的大径,中径,内径?

楼主(2009-03-05):
请联系我!谢谢!

网友:
按公式算啊d1=d-1.0825t     d2=d-.6495t

网友:
楼上正解 我查表查到的结果: 62   2   60.701   59.835

网友:
还有根据等级确定公差的哦

网友:
标准都死光了

网友:
大径61.78,小径是根据刀具情况变的

网友:
查询手册呀 哈哈

网友:
应该可以查到的,手册里有的。

网友:
想请问下2搂,能否把公式的含义标明一下,比如t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2楼说的t就是螺距,在公式里面通常是用小写字母p表示的.螺纹底径一般我们都是用大径减去1.08个螺距计算的.

网友:
那只是标准值的公式,理论化的懂不,理论值不适用于实际知道吗,为什么理论大径62实际值要减呢,按62加工螺纹是配不上的。

网友:
那只是标准值的公式,理论化的懂不,理论值不适用于实际知道吗,为什么理论大径62实际值要减呢,按62加工螺纹是配不上的。
引用 网友A:

实际值不同于理论值,正解!
实际值来自于经验,不同材料,不同加工方式,经验值不一样,具体多少,得你自己摸索哦

网友(2009-04-09):
本月有一个三菱刀具的技术研讨会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网友:
手册里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