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上用开孔钻代替普通钻头,批量大---请教

楼主(2009-03-05):
本人想在数控机床上用开孔钻代替普通钻头,批量加工大,40深10mm的孔,硬度HB200以内。

不知效率,前景如何?

网友:
是直径40 ,深10mm的孔吗?
工件什么材料?什么刀具材料?

楼主:
是直径40 ,深10mm的孔,材料20CrMo,刀具材料硬质合金。

网友:
其实,我对大孔的想法也是这样的(套料钻)!哈哈
试一下!告诉大家!谢谢!

网友:
套料钻是正解

网友:
直径是10的孔用套料钻?

网友:
楼上,直径40MM 深度是10MM;看看清楚哦。

我也觉得套料钻是正解。

网友:
用浅孔钻,各数控刀具厂的样本上都有

楼主:
浅孔钻(U钻),应该不错,钻我这样的产品就是不知两片刀片能加工多少个。与套料钻相比,经济性如何。问孤子先生。

网友(2009-04-10):
用U钻,40 深10的孔,大约5~10秒1个。
两片刀片可钻100-500个,视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
我也建议用可转位钻头,对于这些10MM的超级浅孔,加工起来轻而易举,而且切削速度比套料钻头要高很多,钻头刚性也好很多.

10# chenxin_98

楼主:
多谢关注,这期间用了套料钻试过,的确效果不理想,只钻了50多个孔就不行了,并且自己还给加装了退料机构,但退料还是不很可靠,偶而不能退料,需要取下钻头手工退出料头。u钻正在购买之中,选择的是京瓷的,希望效果比较理想。望大家也能帮我推荐一下好的u钻。

网友:
肯纳的u钻不错

楼主:
如有机会可以试一下,但性价比要比得过京瓷才行。

网友(2009-12-20):
套钻是正解

网友:
性价比比得过京瓷的可不多呀!

网友:
如果用机夹式套料钻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有内冷的话还是上U钻吧,40直径10MM深轻而一举,而且尺寸控制得好,加工表面也很不错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UzNTI4NzY=.html
U钻无冷却加工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