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控机床中如何测量刀具至毛坯的距离?

楼主(2009-03-05):
用数控车床来批量加工盘类毛坯件时,如果用固定好程序来加工的话,可能会出现切削深度太深而超过机床负荷或切不到工件(因为毛坯是锻件,毛坯尺寸变化太大),但不可能用来人工测量毛坯的变化,来选择加工程序。

特上来向各位大侠们请教,是否有什么方法解决该问题?

谢谢!

网友:
按标准尺寸在工件坐标系里对零,加工时每个工件对刀,然后在坐标系里改坐标值就可以了,这样不要每一把刀都要改刀补。

网友:
找个工人专门给毛胚分类,不知道这样好不好?

网友:
还是分类比较好

网友:
我们的做法是在加工之前先把毛坯测量一下,然后按余量的大小分成"N"类,分别加工.

网友:
我有个方法,有条件的话可以用在线测头在帮你判别,就是每个工件夹上去后,你可以用在线测头找一下,现有零件的大小和工件坐标,然后通过测头自动修改你机床里面的坐标系。完了以后直接加工就可以了,这个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数控机床在线检测,他能帮你在加工前判断毛胚的实际大小。
你如果想了解更多相关的加工方法的话可以发E-MAIL给我。

网友:
加工前做下毛坯检,应该有这道程序吧?

网友:
觉得还是按尺寸进行分类,毛坯进料的检验的时候就可以进行的,效率不错

网友:
测量毛坯的最大值,再预留一点进刀空间!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
不过,毛坯尺寸是不稳定的,分类的做法可以采纳,不过这需要客户同意,原先他们就没检测毛坯这道关.
我个人意见比较倾向ALAN_YU的做法,不过本人没怎么用过.

网友:
严格的工艺卡都应该有上一序给本序留的量的。量很大,又不一致,那就增加测量系统吧。待加工余量测量完毕反馈给机床,实时调整进刀量。成本要看几个参数了。还有也可以让毛坯供应商把测量结果以编码的形式贴在零件上,就像超市售货一样,你的机床加读码器,适时调整进刀量。

网友A:
楼上,如果没有这么些个系统怎么办??

网友:
我们这里粗加工是外包的。好像他们是用普通车车的。这样可以吃刀量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如果没有这么些个系统怎么办??

没有这些系统那总要给毛坯规定合适的公差吧,实在不行你不也说了吗分组分类。连分类的序都没有只能说太不严谨了,其他无语

网友:
先普车粗车
毛坯直接上数控,太浪费。

网友:
毛坯分类是有效方法,对于机床Z轴可使用可编程零点偏置功能偏移工件坐标系

网友:
我见过有的工人 用坐标移 来加工长短不一样的工件比较方便

网友:
分一道粗车呀吧毛坯尺寸车道一致

网友:
在原车上粗车

网友(2011-04-28):
毛坯的尺寸?看来你们的毛坯不是太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