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钻钻孔--请教

楼主(2009-03-05):
想在分度圆为80的平面上均匀钻6个30大,深10的孔 ,请教一下做机床的朋友能否做这样的机床,要求一次把6个孔加工出来。孔位置度0.1。

网友:
机床结构其实很简单, u& J! |: U2 M
一般的钻床也行啊,精度并不高

楼主:
同时钻6个30大的孔,切削力相当大哟,并且孔间隔不大,能否行得通。

网友:
你可以用铣床 装上数显就可以了,我是北京的具体你可以打我电话13811224128或加我Q260465720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