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停运后再运行时轴承发热---请教

楼主(2009-03-05):
我厂6KV 315KW 1500转  引风机在每次停机后再运行时就出现电机前轴承发热,最高到76°,但运行2—3小时后温度又恢复正常了,请教一下这时怎么回事!!!

网友:
是新设备吧  新设备中脂润滑的轴承一般要跑合一段时间  温度才稳定下来.

楼主:
不是的,都运行好几年了,都是用的SKF的轴承,润滑脂为壳牌‘爱万利’RL3 ,加油周期为3个月,但每次停机再开是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但运行2-3小时后又恢复正常了!!我们为此都很苦恼,一直找不到原因!!!

网友A:
环境温度如何,是否较低温下?润滑脂在低温条件下的润滑性能如何?(是否有这种可能:由于工作环境温度较低,在这种条件下轴承开始运转时,该润滑脂不能对轴承滚道进行有效润滑,从而造成轴承温升较高,而随着温度升高,润滑脂的润滑性能得到逐步改善,最后达到平衡,温度趋于稳定。)

网友:
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轴承啊?
一般是轴热涨的原因,等到热稳定后,受力也稳定了,温度也稳定了

网友:
油脂加的太多了,下次少加点。

网友B:
也许是轴承安装或设计和加工使游隙过小,运行一段时间后电机温度升高壳体受热膨胀即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轴承安装或设计和加工使游隙过小,运行一段时间后电机温度升高壳体受热膨胀即正常。

那轴承还不炸掉,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炸掉那就很严重了。不是轴承与轴或轴承套配合过盈量偏大会发热吗?还有轴向的游隙。
楼主的问题我遇过一例:买来一新发电机(40KW)每次使用轴承发热,随工作时间的延长温度有所下降。事后将尾端轴承压盖卸下加一纸垫问题解决。

网友:
如果油脂加的多,轴承套圈和滚动体之间的阻力增加,造成温度升高。
但随着运转时间增加,轴承套圈和滚动体之间的油脂被挤到边上,以及随着温度升高油脂变稀薄,温度恢复正常。
76℃属于正常范围,Alvania RL3油脂最高使用温度在15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境温度如何,是否较低温下?润滑脂在低温条件下的润滑性能如何?(是否有这种可能:由于工作环境温度较低,在这种条件下轴承开始运转时,该润滑脂不能对轴承滚道进行有效润滑,从而造成轴承温升较高,而随着温度升 ...

我们现在也怀疑是环境温度低了所造成的,但环境温度也不是很低啊(1-6度),我们现在想换种油脂试一下!!

网友:
Alvania RL3油最低使用温度在-30℃左右。
没有必要更换油脂,正常想象。

楼主:
但每次开机就会出现这个问题,领导很忌讳,外面也很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也怀疑是环境温度低了所造成的,但环境温度也不是很低啊(1-6度),我们现在想换种油脂试一下!!

这种环境,一般的润滑脂都没什么问题,你能肯定用的是正宗的油脂吗?(市场比较乱呀)另外正常工作时轴承温度稳定在什么范围?76度,对轴承和油脂来说应该没什么问题的。还有,除温度变化外,轴承的振动等有没有明显变动?其他机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搞清楚这些问题应该对你解决问题会有帮助。

楼主:
根据我们的检测,除了温度外其他的都正常的。我们现在有4台高压电机都是这样的,正常运行是温度大概在25度左右。但其他还有几台电机也是用的这种油,有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正常工作的温度这么低?有点怀疑!另外正常工作的电机和非正常的是使用的同批次油脂吗?工作条件是否也类似?

网友:
个人看法:在温度低的情况下,电机转停止,由于离心作用轴承室的润滑酯会凝结在轴承的四周,造成轴承油道缺油。再次启动,因为油道内缺油电机温度升高,直到轴承壁上的润滑酯变稀甩到轴承内。这种情况下,有可能造成电机抱轴,烧毁电机。最好是在再次启动前加点润滑酯。

网友:
楼主,不知问题解决没有。如果解决了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现在也还没有解决,我们现在是准备更换油脂试试看!!!!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注意没!!!!!

网友:
最高到76°对你们使用有影响吗 如果没有的话就说明还是在轴承的使用范围内 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
我看还是换个电机检查一下吧。

网友:
请问楼主,这类型的电机出现过由于轴承故障而导致停机吗?如果有,可以将轴承拆下进行失效分析。油脂是造成温度高的原因之一,但是还要考虑到轴系的配置。不知道楼主所指的前端轴承是指联轴器端吗?

网友(2009-04-07):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期待着,学到很多。大型轴承接触不多。